[室内机] 买的1404杯具了一个

楼主(2011-02-13):
前段时间买了两个1404,KV3000的小电机,到现在才装机,结果发现一个是好的,另一个估计轴承是坏的,转起来有杂音,底座发热厉害,与我坏掉轴承的1806一样。用手摇动有咔咔声,哪位知道这个用的是多大的轴承,买几个看能不能死马当活马医一下吧。同时给朋友们提个醒,拿到电机时摇一摇。

网友:
 我感觉这个电机特好用!下面这个视频是我有2s330mha电池测试的,刚开始的时候是180g到后来慢慢的就少了!好像电池不行,现在用2s500mha的电池爽歪歪啊 我的飞机才130g(没小设备啊,接受10g  舵机是9g的)浆很重要,我是用9毛钱一个的xxd5030浆,这个浆有的拉力才140左右,而且声音还很大(10个浆里面有几个是差的)我现在用的这个浆在电池刚冲满电的时候拉力可以达到190g一块电池放电完电机是很热,但不会烫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M2MDM2MjA0.html

网友:
ls的xd,你买的330mah是不是himodel的啊。这个电池千万别买~我也有一块,大概放电50回合后,严重c数不足!我的双天2215半油门30s,电调就保护了。。。

楼主:
奇怪了,为什么我的达不到呢,AX5030,2S500MAH,最大130G,一会电机就烫手,莫非KV不一样?剪成4530,推力100,电机不烫手了。

网友A:
是啊,就是那个himodel330mah的,才用了10来次,其中一片的电压就为0了 而且还死贵。我现在用的500mha的才20块钱,T2  500mha的电池好像是18块,过段时间买几个来试试 不知道lz的电机买了多少钱?我是炼最便宜的买的 好像是58那个!你用xxd的5030浆试一下,我就是用这个浆。刚有试了下,峰值200g,最后稳定在160g,电机用手试了下,温度能接受,以前都是全油门飞到没电,下来电机都不会很热!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QzNDI1NjEy.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啊,就是那个himodel330mah的,才用了10来次,其中一片的电压就为0了 而且还死贵。我现在用的500mha的才20块钱,T2  500mha的电池好像是18块,过段时间买几个来试试 不知道lz的电机买了多少钱?我是炼 ...

期待楼主t2电池测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