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帮忙舵机都有响声是什么问题啊

楼主(2011-02-13):
我用好盈60A铂金电调,接电源,油门
电机
正常,怎么
舵机
都有响声啊,有人知道吗,谢谢,舵机是3003,用6S,3S均如此,有人知道吗,谢谢

网友A:
那是抖舵,可能舵机质量太差,或者舵机没处于中位

楼主:
问题已经找到了,谢谢大家,是接收用了高速模式,但是舵机是模拟的,现在接收换成普通模式,一切都好了,谢谢

网友B:
呵呵,再多试会舵机就死啦

网友C:
是数字舵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