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做,好飞也好看的BD5...炸机后维修...视频来了!

楼主(2011-02-13):
==2011/2/22=====新增视频===========
==2011/2/12=====首飞===============

今天是春 节后回上海的第一个周末。今天风也比较小。比节前的风小多了。带了刚刚做好的新飞机和之前的AX电滑去了交大的草坪。为啥每次我去的时候都我一个人呢?
AX电滑今天飞的很顺利,这个飞机真的很稳定(飞到高空后)。本来在草地上滑到自己身边的的,结果稍稍推大了点油门,飞起来了。撞到路灯杆上去了。 今天唯一的损失。
给大家看看新做的飞机:

这个飞机的图纸是从RCGROUPS上弄来的。原帖是09年11月的。也存在了好几年了。但是我在这里没见过。不知道以前有没有弟兄做过。原帖的地址在: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howthread.php?t=1141686
这个飞机做起来很简单。曲线很少,也简单,多半是折线组合而成。向我们没有CNC的,用刀也能比较快的把材料切好。
飞在空中的样子也很好看,不要看正侧面,比较臃肿一点。但是前后,上下都还是很好看的。设计的时候都是用的隐藏的舵机,拉杆,所以也看不到很难看的舵角。
飞行也非常简单。我用的是2208KV2200,6030桨,3S电池。半油门就能起飞,而且起飞的姿态非常好看。就像真机一样的爬升上去的,不是向火 箭一样的往上冲。
没有起落架,直接用机腹在草地上起落。非常稳定。可以飞的很慢。以前也做过几架飞机,就属这架的首飞最顺利。
由于设计的外形,这个飞机侧飞很稳定。副翼横滚也很灵敏。不过我做空翻的时候比较吃力,不知道是不是电机的原因。
图纸在附件里。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做一架玩玩。建议飞过飘飘的人就可以来试试了。比微风好一点,因为是后推,不是前拉的,桨和电机的损失少。
报一下参数:
翼展:88cm
电机:2208KV2200
桨:6030
电池:3S1500mA
起飞总重:没量,称没电了...
更多照片在此。这些都是国外的朋友做的照片。

===2011/2/19===
今天还是在交大草坪飞,可惜两次撞到树上去了。整个机翼都折了过来(树上的照片没照)。用胶带粘了一下,还能飞,但是明显机翼的上反角不对...
回家一看,碳棒没断,但是KT板裂了

动刀子,修!先在翼根的机身上开两个窗。发现给碳棒定位的KT板已经裂了。按原样做了两个,粘好。

然后想对翼根加强一下,照图纸裁了两块

装在这里:

一边一个

机头的通风孔也烂了,补了一块KT板,重新做了通风孔。

赶在天黑前冲到交大飞了5个起落,一共15分钟。恢复正常了。如果还有朋友想做这个飞机的话,可以考虑先加强一下翼根,这里比较脆弱一点。
反倒是我一直担心的副翼舵机架和电池架啥事没有...

楼主:
好做,好飞也好看的BD5...炸机后维修...视频来了

做的时候有几个要注意的:1. 原设计中是6mm的DEPON,我只有5mm的KT。所以你会觉得接头比较松。如果实在计较的弟兄可以自己改,不过不改问题也不大。
2. 我在机头加了配重,用的就是轮胎动平衡的使用用的3M背胶的铅块。照片如下:

3. 电池盖的处理方法原帖语焉不详。我用的是胶带粘的。看看照片

4. 前后的通风孔一定要开,我用的是25A的电调,但是飞5分钟左右落下来摸电调就很烫了...刚刚开好的前面汤勺通风孔

5. 电机延长线我用了差不多75cm长。

网友A:
我的黑鲨

制作中的黑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制作中的黑鲨
涂装很有创意。用记号笔涂的?辛苦!
其实机翼不用做这么复杂的...

网友:
漂亮!!!“美国航天飞机”

网友B:
这种下单翼真的好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下单翼真的好飞吗???

有上反角。安装的时候已经有固定的迎角了。翼载荷也低。好飞的,可惜我这里没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下单翼真的好飞吗???

这飞机不怎么好飞,要飞得较快,否则容易失速~

楼主:
还好吧?我觉得今天飞的很慢了...还包括一起空中停车后重新启动...

网友:
楼主,我qq是270679659,能交流一下吗

网友:
很Q的胖头鱼, 不错

网友C:
我做了一个,也飞过,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做了一个,也飞过,还可以

终于有人感觉和我差不多了

网友D:
这个飞机要顶哦,比我以前的做的漂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飞机要顶哦,比我以前的做的漂亮啊

谢了!看样子以前很多前辈们都做过吗

网友E:
下单翼仓身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下单翼仓身机.

是。下单翼仓身后推机

楼主:
一直以为这个飞机的外形是老外自己设计的。今天才发现是仿真飞机。发发真飞机的图片

好像和cri-cri类似,都是可以自制的飞机

真机炸机图:
在RC里面还有一个涵道泡沫版的:

楼主:
这个公司还设计过BD-4的飞机。看上去很向微风...

楼主:
专门介绍这个飞机的网页,好像还有BD-12,BD-14...
http://www.bd5.com/bd01001.htm
强!!

楼主:
今天在交大爽飞,但是撞树两次,第二次彻底挂在树上。不过也正好检查一下是否耐炸。维修过程见1楼。修好后赶在天黑前再次爽飞。记录一下,给其他的人参考...

网友F:
漂亮
求真机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F:
漂亮
求真机的数据

真机的数据就难为我了
维基上的数据: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 Crew: one, pilot
  • Length: 12 ft to 13.5 ft w/stretch kits (3.88 m to 4.11 m) 长度
  • Wingspan: 14 ft to 21 ft 6 in (4.26 m to 6.55 m)翼展
  • Height: 5 ft 2 in (1.6 m)高
  • Wing area: Depends on wing used (-5A, -5B or -5J)
  • Empty weight: 167 kg and up ()
  • Loaded weight: 407 lb to 809 lb ()
  • Max takeoff weight: 1,100 lb (530 kg)
  • Powerplant: 1× Various reciprocating engines, from Rotax to Turbo Honda; turboprop with modified Solar T62; jet with Microturbo Couguar or TRS-18, ()
Performance
  • Maximum speed: 200+ mph (320+ km/h) recip, 300 mph (500 km/h) jet
  • Range: 720+ miles (1,152+ km) recip, 300+ miles (500 km) jet ()
  • Service ceiling: 12,000 ft (3,700 m) recip, 23,000 ft (7,000 m) jet ()
  • Rate of climb: 1,900 ft/min (579 m/min) recip, 4,000 ft/min (1,219 m/min) jet ()
  • Wing loading: Varies depending on wing selected and aircraft weight ()

楼主:
老外的视频。飞得不错!

视频还在等待发布中...
稍后!
他们用的APC6×4的桨,我飞的时候用的是6030桨,动力没有他们足。下次换6×4桨试试看!

网友:
这个飞机安逸哈!

网友(2012-04-06):
呆头呆脑的鱼,做的不错

楼主:
LS的这个做的不错啊!有翼型应该很好飞

网友:
LZ的飞行器补丁不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