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双电机差速的问题~~急等求救啊~~~

楼主(2011-02-13):
我是一个模型菜鸟,现在有一个车模……是后轮双电机驱动,但大家都知道双电机驱动好是好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即两个电机的转速不一定一致,并且在转弯,不同路况的情况下电机的负载也不同,让小弟欲哭无泪啊
在这里请教大家,怎么样解决这个电机差速的问题,能不能自己做双电机电子差速的问题??

网友:
哎呀  你的这个问题挺好的
搞是可以搞  不过得懂电子技术啊

很难啊
不是打击你啊

楼主:
嗯……这个我也知道啊……所以求教一下大家,麻烦大家给支个招啊

楼主:
大家帮忙啊……真的急用啊,群策群力啊

楼主:
跪求各位了……请哪位懂得教教我啊………………Orz

网友:
加个MEMS陀螺仪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具体说一下么?不胜感激

网友:
就是加个陀螺仪,往哪边偏了,就用电机转速来修正,当然不能一味的只增加或者减少一侧的电机转速,这样会使速度不可控

网友:
安2个陀螺仪,各连电机,这样就可以了,因为两个陀螺仪同时都有反应,所以感度要小点,或者只用一个陀螺仪,但需要在控上设置混控(比2个陀螺仪还难)
可以用单感度锁尾或不锁尾的陀螺仪,锁尾的好些,纠偏更准,但不锁尾用在车上也没有什么关系(没直升机对陀螺仪的要求高),注意,千万不要用双感度的,除非你的遥控和接受还有富余2个通道,不然根本没用(不连感度线的话,根本不会工作)

网友:
你可以改成单电机加差速器能好改点

网友:
解决这个问题可能比用单电机来绕开这个问题的代价要大得多,难度不在一个数量级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如果单点机只用在加一个机械差速器就可以了,但是现在要求用两个电机,而且位置固定,就是分别用在两个后轮上……
我已经悲愤了很长时间了……
网上介绍的汽车的电子差速器也没有什么正经的东西说出来,都藏的严严实实的,想学点都不行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关键现在是……它不是遥控的模型,而是有赛道的模型,经过信号反馈控制他的转向,陀螺仪可以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现在是……它不是遥控的模型,而是有赛道的模型,经过信号反馈控制他的转向,陀螺仪可以么?

那用什么决定或者控制车的行进方向?难道是比谁的车跑得直?

楼主:
回复 网友D:

摄像头给的信号,跑道是不确定的,通过摄像头采集跑道信号改变电机和舵机

网友:
回复 楼主:

摄像头图像涉及动态图像变化智能识别的控制了,这个恐怕帮不上忙

当然如果有白线做参照物的话,可以考虑用颜色——红外线的反射率不同进行边界范围保持进行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哎呀对的对的,就是有白线做参照物,其实传感器无所谓,只要可以调成给出的PWM信号可以调制双电机的差速就可以了,您的QQ可以给我么?如果您知道想好好的向您请教一下啊!!!
不胜感激………………

网友:
电机差速?

我车是后驱差速箱

网友:
差速器

并行双电机轮椅车控制器能参考。网络有售…

网友E:
其实玩车跑直线或者让车按规定路线跑也没什么意思 还是通过遥控器的摇杆控制车的行驶方向好玩,也能提高操控车的技术,不知我的意见中肯否

网友F:
嗨,不遥控就简单了,摄像头就可以纠偏呀

网友G(2011-07-08):
改装成伞齿差速器,由一个马达驱动……

网友H:
回复 楼主:
2电调,+1v尾混控行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