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2801

楼主(2011-02-13):
2801控。
1通道 升降
2通道 螺距
3通道 油门
4通道 方向
5通道 空
6通道 副翼

问题是副翼插在6通道上没反应。推油门才有反应

所有通道都接过了,第六通道推油门有反应

网友A:
第六通道是螺距 二通道是副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六通道是螺距 二通道是副翼

现在是第六通道没反应,第六通道推油门就升

网友B:
你设定ccpm斜盘了吗?

楼主:
就是第六通道油门杆的左右都没反应。上下才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设定ccpm斜盘了吗?

谢谢你,我没设定。现在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