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调的散热问题高手请指点

楼主(2011-02-13):
我有个XXD30A的电调,那个散热的铝板被我拿下来了,现在不知道用什么胶能粘上,这个胶是不是还要耐热啊?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
导热硅胶
蛮贵的……

可以用导热硅脂,那个便宜,但是不粘,只是起到导热作用,便宜一些,和CPU上用的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  你说的那个导热硅胶哪有卖的啊 那个硅胶脂不粘没有办法固定啊(我没有电调那么大的热缩管)

楼主:
不知道不装个个铝板可以吗

网友:
不加铝板会散热不好的,建议加上去。
热缩管的话电子市场都会有卖的……直径的话就不同的电调不一样了,买回来后用电吹风热风吹就好了。
硅胶硅脂电脑城一般会有,电子市场也会有的。粘的那种等上24个小时才好,而且也不是永久粘上,稍稍用力就可以掰下来了,很好使,主要就是帮助热传导的,如果不粘的话就要用热缩管缩上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网友:
中间上硅脂,周围用704固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不装个个铝板可以吗

电调的散热一定要的,除非你的电机负荷非常轻。
我拆过这些电调的铝散热片,好像是普通的双面胶粘合的,很薄(利于导热吧)。我觉得不仅不能去掉,最好要强化散热!
这是我修复一个电调后,后来又锯了一小片显卡的散热片粘上去,加强了散热。用一只2208-KV2600带5050桨全油门工作了一会,电机很热,但电调只是温热,比以前好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