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朋友装好了500新春版,对机子有点疑问,亚拓进!

楼主(2011-02-13):
朋友是新手,托我装机,机子现在装好了,试飞有点疑问,望解答!
飞机会间歇性甩尾45度,就是飞的好好的,突然不锁尾了,然后又马上锁住,期间尾巴大概会跑40~50度的样子。感觉就像是尾桨丢转的症状,但是机子是全新的,皮带和齿轮都没问题,皮带的松紧也合适,尾推也顺滑。用的2801的控,感度线接在AUX2上,感度上到70,除了大约半分钟一次的间歇性甩尾,一切正常。

网友A:
是gp780陀螺么?
我的雷虎50se有完全相同现象 试过各种方法无果后换520锁的是根棍 帮你顶帖 我也想知道为什么

网友B:
路过帮顶 也想知道原因

网友C:
如果尾巴是往右甩,肯定是尾传动问题,打滑。

网友D:
GP780有个延时设定,看看红绿灯,一个一个试试,或许有效果。
还有就是可能感度通道不对,进入到控里面monitor看看,调了感度之后哪个通道有反应,有可能是GEAR,不是AUX2,这个得搞搞清楚。因为我的DSX7默认感度通道就是GEAR,而并非AUX2。当然这是可以在菜单里面设置的。

网友E:
w我的450以前也出现过这种情况。检查下接收看看吧,我就是是离电机太近了。。延迟设在50%了

网友F:
首先排除陀螺仪和尾舵机是否受到强烈的震动和干扰,接着检查尾推钢丝是否会在尾舵机的受力下变形弯曲{如果会,在舵机推动钢丝时钢丝变形吸收舵机的推动导致不锁尾,尾巴就会突然的间歇性甩,解决办法是:使用较粗的钢丝或者碳杆代替原来的钢丝}
接着检查尾推,现在大多数都是单推,在尾单推不受力的情况下都比较顺滑,但是有个致命的问题就是如果尾单推虚位较大{滑套和尾轴之间间隙过大}时,在你飞行中尾单推就会因为受力不均衡和尾轴发生摩擦而阻塞,这也是偶尔甩尾的原因,严重时打舵都不会有反应,地面要领是晃动尾推是否和轴之间有虚位,或者在断开与尾舵机的链接后用手抓住尾桨,另一只手抓住尾推钢丝推滑套,感觉尾滑套是否在受力时阻塞。

网友G:
楼主我的500E装好也是和你说的相同,每隔30秒到一分钟甩尾一次,角度大概40~60度,我也发贴问了。。。。。。。。有兄弟说GP780和天气冷的关系。。。。。
我那时装好是年前,确实很冷,什么都没动,年后回来一试,没这个情况了。。。。。。。。。现在锁得好好地,不知道是否天气问题~~~

网友H:
学习了。也想知道增加的知识。

网友I:
神机 调试 需要神办法

网友J:
静电干扰可能性比较大

楼主:
罗 你是指外源静电干扰吗?我今天中午换了个地方飞,问题依旧。如果是机子内部静电干扰该如何?

网友K:
用力推推看尾傳動塑膠齒是否打滑

网友L:
可能是静电干扰,
去年元旦,450 + 401 在奥体飞,也出现这种问题。症状为突然顺时针转30-90度,
天气暖和了再飞就没了

网友M:
我的500也是这个问题,我的方法是没错飞之前用沾了水的布擦拭一下尾传动皮带,这样可以消除皮带上的静电。这个是因为空气干燥所造成的静电干扰

网友N:
塑料件 静电多,机身接电池负极。

网友O:
甩的时候尾舵机有没有动

网友P:
左右形成 没有记忆 也会造成这种状况LZ 仔细看说明书 从调试下

网友Q:
我也遇到过三次这样的问题,你可以处理好,第一有静电干扰,用缠绕管把尾舵机线和陀螺仪线包起来。还有用酒精把陀螺仪线上的插头洗一下。这些都处理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Q:
在补充一点,以后用防静电皮带

网友R:
亚托套机~~~~~~~~~俺的山寨机可没这么多事 (锁尾用780+520)

网友S:
我的450PRO在3D模式的高转速下有这个毛病,到现在也没解决掉,等天气热点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