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池分路降压与充电器

楼主(2011-02-13):
现有两个铝壳和一个软壳锂电
打算做一个
电池
组
要求一路输出9V,一路输出1.5V
请高手给的电路
并且问一下,应该怎么充电?
输入是USB接口电压为5V

楼主:
如果串联充电,忽略极端问题
比如电池容量造成的电饱和程度不同等
这个可以控制时间,以“短板”为准

网友A:
看需要输出电流大小,最简单的办法是3块电池并联,9V用个升压器,1.5V用个降压器
充电就找个0.5A的锂电池充电板接上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