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件换或不换~金鱼尾就在那里~我修或不修~金鱼尾还在那里~已解决~首页上图片及视频

楼主(2011-02-13):
  • 亚托450pro以前状态非产好~锁成铁棍~定位精准~GP780+ds520

    那天斜盘舵机DS410皮破了~拆了侧板换了一个~顺便换了个尾管~再飞就产生金鱼尾了

    然后排查大概原因是机身引起的震动然后扩散到各部位~换!换的东西有~电机~ds520尾舵~尾管~尾传动轴~尾旋翼轴~(三轴都是~大桨都没问题)

    现在换了gy401~金鱼尾依旧而且还会回弹~

    真是被它玩死了~不得已求助各位老师~

    现在主要的症状~油门越高金鱼尾越厉害~控的感度越高越厉害~调到20%变成慢慢摆

解决过程:
飞机发给粥粥老师~3小时左右就搞定了~结果和阳台侠老师的猜测基本一致~尾桨损坏~~
原因是飞越的碳纤桨过薄造成~强行加紧会导致桨夹变形~请看图片

加紧后变形

调试后的视频

解决了~心情不错~新的sportr套机也试飞成功~希望有类似问题问题朋友有所帮助~顺便秀下工作环境~

网友:
重点检查尾推杆组件吧,或许是虚位造成的

网友:
你当天换尾管这个动作有很大嫌疑!

先检查从尾管固定座底下, 到尾波箱尾推这段距离, 看是否顺畅.

调节陀螺感度和行程, 看是否改善

再仔细观察尾推是否存在明显的虚位.

检讨陀螺仪的安装方式是否已经正常, 垫片否?

网友:
最好把轴承也都换掉!

楼主:
谢谢老师提示但还是无法排除
先检查从尾管固定座底下, 到尾波箱尾推这段距离, 看是否顺畅.
答:顺畅~正常阻尼~

调节陀螺感度和行程, 看是否改善
答:感度越搞摆动越厉害

再仔细观察尾推是否存在明显的虚位.
答:虚位排除到了最小~换了亚拓原装新尾翼轴

检讨陀螺仪的安装方式是否已经正常
答:最下层PU胶,中间1元硬币,再PU胶~780换到401金鱼依旧

楼主:
继续求助~晚上分别换了四字盘~最上的T头~横轴~

金鱼依旧~休息一天时间全搭进去了~真是被它玩

网友:
还有很重要的尾推组件!!!    仔细检查! 特别是固定的螺丝松动! 很多位置可以逐渐松动! 即便是上胶后!

网友:
有没有解决啊,很想知道是什么情况造成的。

楼主:
重新排查已经排除问题的尾推~发现单推处有框量和虚位~买了配件等待中~

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是原因~只能一个个试了~现在除了旋翼头的混控臂~机身~尾波~能换的都换了~

问题如果解决~第一时间上图片与大家分享~

网友A:
强烈建议换尾轴试试吧!用手拨不一定发现问题的。

网友:
折腾啊~我已经麻木了~

网友B:
皮帶多扭了一轉?

网友C:
所以一有心情和时间, 就建议拆机, 重装, 花不了多少时间. 每拆一次, 装一次, 就能较大程度上感受你手头上这机机的各部件的性能.
其实一般450这东西, 没几个电子设备的, 也就头尾两个头组, 比起玩电脑的, 简单多了, 别人玩电脑的有些人还不到几天发现电脑变慢了, 直接重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强烈建议换尾轴试试吧!用手拨不一定发现问题的。

尾轴已换~谢谢提示~现在发现尾推有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皮帶多扭了一轉?

笑而不语~YT450pro轴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一有心情和时间, 就建议拆机, 重装, 花不了多少时间. 每拆一次, 装一次, 就能较大程度上感受你手头上这机机的各部件的性能.

差不多可以买个新空机了~
不过经验是增加不少~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笑而不语~YT450pro轴传

皮带版的比较好维护.

网友:
对于金鱼尾,飞飞就习惯了。

或者,直接上无副翼,用MB,绝对没有金鱼了。

网友:
我还遇到更怪异的,换了新对转齿后,稍微调了下油门曲线,然后就金鱼尾了,再把油门曲线改回来,又没金鱼尾了..

网友D:
我也是GP780+DS520,刚开始锁的和棍子一样,后来摔了一次以后,我把能换的都换了,旋翼头,轴承,尾波,各轴,电机,大小齿盘,尾传动轴和齿轮,皮带,浆,,连脚架都换了,还是不行。
最后我把GP780换了另一个GP780,终于,金鱼尾还是存在,我彻底绝望了。不搞了。
就这么办吧。
不过这个过程持续了3个月,期间我的手在调振动的时候被打的血肉模糊,血溅客厅。
现在金鱼尾我也不管了,就这么飞吧,飞远点就看不见了,无所谓啦。

网友:
試試檢查兩個尾槳夾與尾中聯的螺絲有否鬆?

网友:
疑难杂证啊~~等候结果

网友E:
学习啊!!不知道LZ或各位有提高250的敏感度吗? GP780+DS420 现在最高感度52!

网友:
主要是找出问题原因

我看重这个。等结果

网友:
好神奇...0.0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学习啊!!不知道LZ或各位有提高250的敏感度吗? GP780+DS420 现在最高感度52!

同样的设备 经高手调教450SPORT感度最高55,从买来到现在快2月了 从来没体验过什么叫锁成棍子
明摆着折腾新人~

网友:
等候结果

楼主:
昨晚是情人节~老婆感冒在家休养~不能陪她挺内疚的~象征性的丢了几百元给她买点吃的~她知道我飞机没搞定没那个心思出去玩~

不给力的------------------------------分割线-

还是全部拆开一样样查~
用的是GY401+DS520,感度(dsx7)50%不高吧,转动时观察尾舵机是否有抖动(装了舵机臂)

1、电机空转振动OK(新的能不OK吗)
2、不装整个尾管夹座不转旋翼头~只有大齿和主轴~空转~振动OK
3、一样一样加~加旋翼头(无大桨,有副翼)空转、OK
4、加尾管夹座,不连接尾传动轴,震动OK
5、加尾管和尾传动轴(还未加尾波箱),问题来了,尾传动轴乱甩不是同心圆,然后尾管内加两个轴承座,略有好转
6、加上尾波箱(未加尾桨轴)、因为尾传动轴还不是同心圆,所以目测伞齿不同心
7、加上全部尾波箱(不带尾翼),不同心。

问题已经查到了~但一直无法排除~所以金鱼~~~~依旧~~

郁闷的整到1点~身心疲惫~熄灯准备休息了~看了下旺旺~

发现粥粥老师还在~就了下诉苦~他让我发过去帮我调~感激不尽~~

暂时决定~因为在粥粥老师地方买了配件~所以等今天中午最后换上新配件看看能否解决~不行就只能发过去了

另外准备再买一套亚拓SPORT套装~这样两台就可以轮流玩了~SPORT维护更加简便些~

届时一定公布问题答 案~算是给各位模友一个案例了~~

待续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GP780+DS520,刚开始锁的和棍子一样,后来摔了一次以后,我把能换的都换了,旋翼头,轴承,尾波,各轴,电机,大小齿盘,尾传动轴和齿轮,皮带,浆,,连脚架都换了,还是不行。
最后我把GP780换了另一个GP78 ...

一般遇到问题无法解决我都会点论坛的“搜索”~也看过老师您的帖子~记得是电机出了问题~后来就没有了~
我的450m原本震动也很大~所以换了新的~金鱼问题依旧~~
玩直飞真的很考验耐性~~

祝你飞的愉快~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同样的设备 经高手调教450SPORT感度最高55,从买来到现在快2月了 从来没体验过什么叫锁成棍子
明摆着折腾新人~

如果问题不大将就着飞吧~等哪天炸鸡一重装说不定好了。。。

网友G:
GP780怕的就是震动。
楼主要区分一下尾巴的抖动具体情况。 如果是在悬停过程中, 偶尔小幅度的摆动一下, 这种情况多半是震动引起的。
有规律的摆动,多半是机械问题。机械问题导致陀螺发出的修正信号最终被尾桨执行的时候偏慢,一般就会是有规律的摆动。

排除主旋翼的震动之后, 从尾传动轴开始查起。 先校正传动杆,然后传动杆两头的插销,歪了都会导致尾传动发生震动。 伞齿间隙。
检查尾轴。。。这就不用多说了。
尾桨夹有没有虚位。 尾推有没有虚位。 尾推有没有发涩。
平衡尾桨夹+尾桨。 可以拆下整套尾桨夹,装在一根轴上用玻璃杯平衡。
也别忘了检查单向轴承是否打滑

楼主:
引用 网友G:
GP780怕的就是震动。
楼主要区分一下尾巴的抖动具体情况。 如果是在悬停过程中, 偶尔小幅度的摆动一下, 这种情况多半是震动引起的。
有规律的摆动,多半是机械问题。机械问题导致陀螺发出的修正信号最终被尾桨执 ...

谢谢老师的提醒~
现在症状应该是属于机械问题~有可能就是伞齿两头的孔位置不正~引起的震动~
这个如何来修正呢~现在手上有全新的亚拓配件~看中午最后一搏了~

网友H:
我感觉可能是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搭配问题了

网友:
看来楼主收获不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感觉可能是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搭配问题了

出现状况前一直是好的。。。换了下就出了问题~

楼主:
现在的结果就是。。。换了所有\依旧金鱼~不折腾了~直接发给粥粥老师~

大概明天就有结果了~

新手最大的弱项就是找不到问题所在~所以乱下药。。。哎~没人带就是这么滴惨啊~

网友:
我的也是 DS420换成DS520还是出现金鱼尾!!!  郁闷

网友:
半天帮你搞定

网友:
换尾槳夾轴承吧

网友I:
多半是尾巴不顺。。。

网友J:
发几张图片和视频上来大家会更容易帮你分析~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的热心帮助~让我深切地感到大家庭的温暖~
现在飞机已经发到“粥粥模型”的老板周老师手上~他亲自帮我调试~有了结果一定第一时间图文奉送~
还望此贴对新手及有类似问题的朋友有所帮助~
待续

网友K:
搞定 发回去 注意查收

网友L:
跟我这几日遇到的问题一样 刚开始我还怀疑是GP780传说中的问题让我赶上,可是经过仔细的排查才发现,原来使振动惹的祸,害的我入了GY520 结果还是一样尾巴摆个不停,仔细排查震动的原因,原来是尾桨中联螺丝送了 让尾桨产生了高频震动才出现了摆尾的现象 注意多检查震动的来源 这个教训很大啊 哈哈 GY520白卖了  不过也好 这家伙锁吧真是指那打那 留着以后用吧

网友K:
请看调试后的视频 尾桨夹问题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Q0NTgzNjQ4.html

楼主:
已解决~请看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