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好赢厂家

楼主(2011-02-13):
好赢铂金可以电脑更新软件,能否出一个可以自定义马达进角的版本?450,logo400都因为是蝎子马达,好赢电调。只要油门高一点或者负载大一点就开始缺相

网友A:
我来占沙发,LZ说的句句属实,俺 亲眼所见。logo飞起来蝎子马达咳嗽得超级厉害,肯定是电调的问题。

网友B:
好盈电调没5度可设置,我都没7.5度算了,能自定义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