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ION 0720I NET3充单节锂离子电池问题?

楼主(2011-02-13):
最近用0720I NET3冲单节锂离子电池,为何2400MAH容量的只能充进大概200~400MAH,申明:电池是自己全新笔记本拆机的,没有2400MAH也有2000MAH吧,电池连接使用鳄鱼夹,可就是只能充那么点进去,设置电流1.3A,容量设置2400MAH,充放截至电压等都是默认的。是我设置上不对还是什么其他原因引起的?大伙给诊断下

网友A:
充机挂了

网友B:
做2-3个循环充放电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机挂了

看你开心的。
应该不是充电机挂了,充其他种类电池都是刚刚的,包括平衡方式充多节锂离子电池,就是单节的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2-3个循环充放电先

2个循环10分钟之内就搞定了,就是这个毛病,只能充200~400MAH的容量进去。试了多节电池都是这样!

网友C:
设置里面设置成1S模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置里面设置成1S模式吗?

接电池,按下enter ,然后会跳出的那个选项,1s再按enter的的这个设置吗?

网友C:
 你充电前没有预先设置电池的规格啊?

我的意思是你预设一个档案为1S,2400MAH的,型号是锂离子电池,然后用这个模式去充电就可以了。你还可以设这个模式下的充电电流,放电电流,截至电压等参数,你看看说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充电前没有预先设置电池的规格啊?

我的意思是你预设一个档案为1S,2400MAH的,型号是锂离子电池,然后用这个模式去充电就可以了。你还可以设这个模式下的充电电流,放电电流,截至电压等参数,你看看说 ...

这个是按照这些步骤来设置的,郁闷,还不及5块钱买的三星手机充电器充的!

网友D:
用多大电流冲的?会不会是内阻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多大电流冲的?会不会是内阻太高了?

内阻58毫欧,充电电流1A

网友E:
先放光到3V/cell,再充。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放光到3V/cell,再充。

马上试试!

网友F: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貌似18650这些电池内阻都偏高,一下子就4.2V了,充不满,UNA6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貌似18650这些电池内阻都偏高,一下子就4.2V了,充不满,UNA6很好用

实验结果令人失望,现在已把这伟大而繁重的任务交给了3*手机充电板了,5块3*同时工作也很壮观。
0720I NET3,让我好失望!

网友E:
电池内阻高,会导致CV阶段很长很缓慢,但终究会充满的。我时常用0720充接收电、手电电池、甚至70mAh的蚕豆般大小的lipo,一样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池内阻高,会导致CV阶段很长很缓慢,但终究会充满的。我时常用0720充接收电、手电电池、甚至70mAh的蚕豆般大小的lipo,一样没问题。

充50MAH的lipo一点问题都没有,死在liio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