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用步进做主轴,就可以车丝了吧

楼主(2011-02-13):
改没有车丝功能的数控车,假如主轴电机没有伺服功能,切削的时候电机转速下降,车丝就车不准了

那假如,使用步进电机做主轴,如果转速和车削力没有使电机丢步,那是不是就可以用来车丝了

手上有个86-3A的步进,有个床头和卡盘,如果在雕刻机的Z轴上加个刀架,改成数控车,貌似有戏?

网友:
不知道多大的步进才能车M20的丝啊

网友:
步进电机车螺纹绝对没问题,就是转速比较低,太高了力矩下降。

网友:
中毒也玩上车床了     ,这个有坛友实验过的了,效果不大好的;

出个骚主意
去买个现成的摩托车磁电机定子线圈(12N16P或者18N24P,买磁铁,画图找人车个铝转子),D个大饼无刷套在床头箱后面,动力澎湃,车东西那是相当的给力

网友:
力矩可以用

网友:
57步进不行的,估计得至少130的步进才可以!

楼主:
86不行么,用110V驱动,满功率也有600多w了,只要不丢步,应该能成吧
就是车丝的时候,XY轴有加减速时间,这个g代码不好搞

网友:
引用 楼主:
86不行么,用110V驱动,满功率也有600多w了,只要不丢步,应该能成吧
就是车丝的时候,XY轴有加减速时间,这个g代码不好搞

电机标的是脉冲电流,
实际持续电流没有那么大,不信你接万用表量量, 满打满算,86也就200W左右的输出功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86不行么,用110V驱动,满功率也有600多w了,只要不丢步,应该能成吧
就是车丝的时候,XY轴有加减速时间,这个g代码不好搞

加减速时间可以设置,设最大加速度即可

网友A:
可行性为零.

力矩先不说,效率就是个问题.

就算能车,也是慢得像乌龟在爬!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行性为零.

力矩先不说,效率就是个问题.

就算能车,也是慢得像乌鸦在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