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电机配电调

楼主(2011-02-13):
我的电机大个头,75MM*85MM,(直流无刷24伏功率1500瓦)重850克。请问配什么型号电调合适?

网友A:
1500W,24V,那么大的电机,控制器难找,

网友:
额。。。
干啥用到这么大的哇

网友:
一般新鲜事都出在新人身上

在这位仁兄身上看到了我的影子.让我体会到了我在别人眼光是什么感觉了.挺好.挺好.75MM*85MM我感觉象汽车雨刷.

网友:
电机KV值是多少啊,

从理论的角度那是70级.但从未有人提到过呢,难道真是传说中的3.2米的机上用的?1500W,电炉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500W,24V,那么大的电机,控制器难找,
1500w有多大,随便找个500电直电机就有了 50级电直都在2000w以上,700级更在4000w以上

网友:
汽车起动机吧?这么小的电机,功率这么大,长时间运行是不行的。

网友:
楼上说反了
应该是从航模的角度说
这么小功率,这么重电机

没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