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机乐] 炸机的反思~!

楼主(2011-02-13):
炸机,恐怕所有学飞的同学都是常见的问题!
我或许比伙伴们要炸多好多次!哈,好像成了习惯了!
大家发表一下炸机的反思,
发发大家炸机的原因,
让后面学习的新同学有个警示!

来来来,大家一起发表一下~!~!!~

楼主:
沙发我自己来:
我印象最深刻的炸鸡原因
1、舵机盘的螺丝没有上胶,导致700E首飞炸了~~~!
2、雷虎50 V2.5的尾管没有锁紧,大桨直接砍断尾管;
3、塑料配件尽量加螺母加固,我的M3D500首飞就是因为尾轴的L摇臂掉了自旋炸机!
4、飞机起飞前要做好检查,我的700N因为舵机盘上次飞行后有点打滑,第二次飞的时候直接空中失控炸了~!

网友:
沧桑。。。比我还沧桑。但顶,这是好的教训。

网友:
魔路不好走啊... 哈哈
但很开心..

楼主:
喂喂,能不能对上主题啊大家

网友:
冲动是魔鬼

网友:
各家‘畅说’的‘经验’---------醒飞行之事

网友:
飞450一个月 炸了6次
1.首翻炸了,损失严重,翻得时候心理慌了错舵。(首翻必炸的真理啊)
2.一个球头没有上胶,空中3D 脱落惨炸。(机械原因)
3.尾舵机固定螺丝脱落,自旋炸机。(机械原因)
4.尾轴松动,追尾炸机。(机械原因)
5.电调过热,动力突然下降,反应不及时炸机。(机械原因)
6.倒飞准备翻正的时候,高度不够,心理着急炸机。

一共炸了6次,其中4次都是因为机械原因,如果好好检查这4次是都可以避免的,现在知道调机和保养机机重要性了,真是要经历过才知道,新手的必经之路啊。

楼主:
楼上的兄弟跟我的经历相似,飞行前的检查是很重要的;
虽然我会提前一天检查,但命运还是光顾了我~!
大家加油!

网友:
炸机是在所难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