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增加距离

楼主(2011-02-13):
只有20  30米左右远,除了换控可以加大距离吗?懂的告诉我qq721641720,改哪个管子?有图的发给我,最好详细的,721641720@qq.com

怎么加大发射

怎么加大发射

楼主:
怎么加大功率啊?

网友:
玩具车的吧

网友:
换发射天线试试。
换长点的天线。

网友:
100米应该没问题,我改过的。

网友:
发射电池是用的两节五号电池?还是9V电池?

网友:
如果是两节五号电池,换一节锂电池吧。

网友:
2通开关控制玩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