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铸铁零件能用铜钎焊修补么?

楼主(2011-02-13):
铸铁的步进电机端盖安装孔破损,想用铜钎焊修补,可行么?怕加温时端盖会变形

网友:
一,铸铁加热变形较小
二,不如转45度,重新打孔。

网友:
直接用电焊,工件加热生铁焊条,这样更方便。

网友:
如受力不大,铜钎焊修补可以,电焊不经济

网友:
不行!不信你是试试看。

网友(2011-03-15):
重新打孔或用胶粘

网友:
搭车问下,生铁和钢板焊在一起用什么焊条或是用什么焊接最经济?

网友:
用不锈钢焊条可以焊,用金属粘补胶可站。

网友:
可以铜钎焊的

网友:
这个位置,用环氧类胶粘好并加固就可以了

网友:
用镍条  不贵的 买化学试剂用的 镍板或者是镍粒镍带都行 再买点生铁焊粉 特好焊接

网友:
铜纤焊试过,很难焊。

网友:
回复 网友A:

506焊条

网友:
换了我会重新做一个

网友(2013-01-11):
即使修好了,很快又会坏的,所以没有修理价值,换好点的材料重新加工一个才能解决问题.

网友:
可以用铜焊条堆焊以后重新打孔。其实地方不成问题的话,转45度重新打孔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