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买个这样的电动固定翼,大家看好不好..

楼主(2011-02-14):
淘宝上看到的,蓝宇牌子,380元,电池能用20分钟.大家帮我看看,我不是卖广告的,我把图片上的店名PS掉了.卖家说用EPO材料做的,很抗摔的

产品参数:
--翼展:940 mm
--全长:750 mm
--全重:440 g
--桨:  9*7
--马达:370带变速器
--电子调速器:30A
--伺服器:9克微型舵机*3个

--充电器:AC 110-220V-55HZ / DC 12V-250Mah
--电池:9.6 650mAh Ni-HM 可充电电池组
--飞行距离:300m

产品功能:
赛斯纳-可特技动作,俯冲、筋斗、横滚、倒飞、侧飞、螺旋等 ,优美流畅的F3A飞行动作  ,可配30A智能电子比例调速器,压降小,具有安全方便的软启动和低电压保护功能,适合初、中级人士飞行 ,全仿真机的外形,FM四通道比例遥控设备(内配置V型混控功能)

楼主:
我不想一买回来玩一下就要升级,所以想问一下......

网友A:
LZ还是上无刷的吧 贵不了多少 性能大不一样

网友B:
如果没练熟模拟器  不建议新手上塞斯纳  飘飘 翼龙会比较适合你

网友C:
曾見過兩模友買此配置的機,可以告訴你,浪費錢!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曾見過兩模友買此配置的機,可以告訴你,浪費錢!

大侠,那应该买哪种配置的,指点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还是上无刷的吧 贵不了多少 性能大不一样

一般哪个牌子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练熟模拟器  不建议新手上塞斯纳  飘飘 翼龙会比较适合你

没练熟模拟器不要紧,可以把它练熟了,关键是,塞斯纳  与飘飘 翼龙 有些什么不同?能否简单说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练熟模拟器不要紧,可以把它练熟了,关键是,塞斯纳  与飘飘 翼龙 有些什么不同?能否简单说说?

这些飞机都是上单翼~飞的相对来说比较稳~

网友:
这款飞机不错,就是别买有刷套机,要自己配无刷设备,少走弯路

网友:
还是用无刷的动力吧。至少飞机炸了买一个壳就能继续用。如果是纯新手,还是飘飘比较好。龙升飘飘就不错啊

网友:
我有这样的747带设备一套      飞机旧点没事 适合新手  QQ929776873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58379

网友:
买塞斯纳空机 自己配无刷动力,可以让你进一步了解航模!!!增加兴趣地 这些配置还可以放在其他同级别机型上用

网友:
有刷动力不能买
太弱了

网友:
切勿买套机,新手飞塞斯纳也行,就是炸了不如好小子等飘飘机好修。

网友D:
我建议直接上涵道

网友:
我就是新手配的塞斯纳,2212KV1400 ace3S2200

网友:
浪费钱

370减速组塑料齿轮寿命有限啊,买空机直接上无刷吧。刚玩是我就是买的套机,没有几天就升级无刷了,钱都浪费了。再说套机的电池根本就飞不了20分钟,镍氢电池。

网友:
上无刷的吧 套机动力太弱了

网友:
楼主好像对航模不是太了解,而且不缺米,建议如下:

如果真喜欢玩就去认真潜水,

如果是为了一时喜好,喜欢用漂亮的飞机吸引大家的眼球,那就去挑你认为最漂亮的买,

如果真的很有米,那就看好哪款就买哪款,坏了再买

网友:
同意楼上,如果考虑长期玩+考虑预算,上无刷

网友:
买个空机,改成无刷的电机,控可以选好的,电池也可以用锂电。

原配650mah电池只能全油门运行2~3分钟,我试过了,飞不了20分钟,除非遇上了强劲的上升气流,靠滑翔来耗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建议直接上涵道

兄弟啊你完全是在误导新手啊!!!
这样他还不炸惨?????????
不清楚就别乱说嘛拜托!

网友:
我实在想见识一下用这玩意飞出“优美流畅的F3A飞行动作”的人

网友:
有刷的也不都垃圾

  我就是从蓝宇起飞的,第一次是飞有刷的742,480电机直带6X4折叠桨。742比747难飞一点,因为这个动力配置不好。
  泡沫塑料的747也帮别人飞过几架,尾部是薄弱点,要用竹条加强。这个EPO的我没有玩过,不知道怎样。370的减速组相当好,飞747还是够用的,当然你别希望1:1的推重比。但做筋斗没有问题,横滚会难看点。简单地说吧,不能当F3A用,只能飞简单特技。不过,作为入门机挺好。
  电池绝对用不到20分钟,8到10分钟就差不多了。370减速组,如果你不是死命的操,电机大概50-80起落的寿命,我用坏了两个电机。但齿轮没有事,如果换个电机又可以了。
  我以前买的泡沫塑料747用不了380元。觉得挺值得的,因为你不用配遥控接收了。虽说是27MHZ,FM的,不比FUTABA2.4G。不过,我的遥控接收也用了4年了,现在还在飞。
  可以买这个上手,多备一块电池,如果顺利的话,飞坏了电机,再花钱买套无刷。这是最省钱的玩法。我自己四年下来,也就千元左右。
  如果你有模友带飞,不红模拟器也行。我都是这样带人飞的。

网友:
我是从翼龙三通开始练的,到现在2个多月了换成了翼龙四通,我感觉从翼龙四通练比较好,少走弯路主要是在方向舵上面,但是炸机三通的维修费用比四通少!

网友:
模拟器是必须的,就算有钱也不能经常炸机,购物还需要花时间呢 ,这都是成本啊!我个人觉得塞斯纳比较好飞,适合新手。但楼主说的这款jj 的配置实在太低!别的都不说,就看电池的配置就不行!!

网友:
我又买了架这样的空机,打算给我儿子飞,配了朗宇2212 kv1250的电机,30A电调,2200mah 3s 20C电池(因为我的七块电池全是这种电池,不能再买了),这样的配置应该能飞10分钟左右。

大电池放不进电池仓,我打算直接用魔术贴固定在机仓里,只是换电池麻烦点,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这飞机,这动力,还要倒飞侧飞横滚啊????F3A动作????打个比方,就是让公交车,参加房车锦标赛。。。。

网友:
回复 网友E:

同问!求见识!

网友:
LZ  我跟你说  淘宝有个专卖 自己做的飞机的一家店  那里的赛斯纳 便宜又稳  翼展有1.2M哦  2212 KV1400  8060桨  30电调  就可以爽飞了 应为空机才90多元 我已经买好几架了  质量没得说

网友:
喜欢赛斯纳,买吧!

网友(2011-04-27):
你是果汁!!!!
想不到摩托吧里想飞的还不少啊?

网友:
我的也是这款机型。
建议配置
   无刷马达2212kv1400
   30A花牌无刷电调
   yzw9克舵机 3个
   2200 20c 11.1v电池
   我的充是650A 。

网友:
虽然我还没玩过真机机,但我知道LZ被坑了一点点

光看那个智能调速器这个词,我就知道这机机是哄那些没认真在论坛泡过的人

网友:
赛斯纳-可特技动作,俯冲、筋斗、横滚、倒飞、侧飞、螺旋等 ,优美流畅的F3A飞行动作

看见这个描述,我笑了

网友:
新手不建议上前拉机型,估计你连桨和电机都买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