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吊机,今天第一次吊机,兴奋中。。

楼主(2011-02-14):
谢谢丰田绿、猪头王子等给的指导,也感谢各位能无私的把自己的经验分享出来,如果没有丰田绿、guyama等无私的奉献新手根本无从下手,再次谢谢论坛里的各位前辈。

网友:
坐沙发视频审核中

网友:
扭力滚吧,上吧

网友:
四面吊机,楼主厉害!

网友A:
连接失败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接失败哎

 我着两下子你就别看了。

网友B:
吊得很稳!

网友:
看得  我的目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吊得很稳!

 还多亏您的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吊机不错。

:loveliness: 谢谢

网友D:
LZ进步神速,真心为你感到高兴,分享你的快乐,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进步神速,真心为你感到高兴,分享你的快乐,呵呵

 谢谢

网友E:
来看个热闹,很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来看个热闹,很稳了

:loveliness:

网友D:
我基本也到你这个程度,但远没有你进步的快!我从入门到现在都花了大半多年了,大部分时间是在做机机,中间还走了不少弯路,呵呵。想交流个问题,你的副翼是用拉线的吗?如果是,飞了一会儿后有拉线变松的情况吗?另外,方便的话,列一下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基本也到你这个程度,但远没有你进步的快!我从入门到现在都花了大半多年了,大部分时间是在做机机,中间还走了不少弯路,呵呵。想交流个问题,你的副翼是用拉线的吗?如果是,飞了一会儿后有拉线变松的情况吗?另 ...

:loveliness: 我是有大把的时间练习,而且有室内的馆,所以掌握的能快点吧。
我第一次弄好了是全都用碳纤加强和拉筋的,在家试机小炸一下发现碳纤加强很容易把飞机扯坏,看了丰田绿和guyama的帖子才理解为什么机翼用拉线,我飞了3天,没发现有松动的迹象,我是用鱼线做拉线的,不知道你用什么做的拉线。
副翼、水平、方向都是用1MM碳纤。

网友D:
我用的也是鱼线,不过没有在EPP上试过,我是在3mm KT上试的全拉线,因502会腐蚀KT板,固用一点点热熔胶固定鱼线,一直没有找到原因。下次用大头针小心的把502涂上去,看看是不是就不会松了。以前我做过5mm EPP,用碳纤的,的确如你所言,炸机的时候EPP容易断裂在碳纤处(可能是此处应力太大了)

网友:
不知道LZ是不是日本手?我一直在找日本手的3D RC教学录像,在RCGROUPS论坛上找到过三个,BLENDER/KE CIRCLE/KE SPIN,其它的链接无效了,据说Youtube上很多,但不知道怎么下?这三个录像你需要的话我可以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也是鱼线,不过没有在EPP上试过,我是在3mm KT上试的全拉线,因502会腐蚀KT板,固用一点点热熔胶固定鱼线,一直没有找到原因。下次用大头针小心的把502涂上去,看看是不是就不会松了。以前我做过5mm EPP,用碳 ...

你用3MM KT做出来起飞重量有多少?我也刚买了点。
你用慢干的502试试,有一种韩国401,会腐蚀KT但是很稠,涂的时候好控制。
如果全拉线的话,边上是不是都要包上碳片?不知道你的飞机重量能控制在多少。

网友D:
谢谢推荐慢干502。3mm kt空机重51g,起飞重量是143g,全拉线,当然1mm碳杆其实也很轻,设备是:2204/好盈10A(没用香蕉头,直接焊接的)、GWS 8043桨、TDF 2.4G四通接收(2.8g)、400mA电池、5g辉胜舵机(副翼),两个杂牌3.7g做尾翼(实际重量当然没那么轻),有起落架。

不用包上碳片,你用1mm碳杆顶部用砂纸磨尖后直接插进3mm KT中就可以作为拉线的支点了,很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推荐慢干502。3mm kt空机重51g,起飞重量是143g,全拉线,当然1mm碳杆其实也很轻,设备是:2204/好盈10A(没用香蕉头,直接焊接的)、GWS 8043桨、TDF 2.4G四通接收(2.8g)、400mA电池、5g辉胜舵机(副翼),两 ...
我看guyama说是要把力量传到碳片上,让碳片承受撞击力,如果用碳杆的话会不会有撞击就碎了?本身KT就很脆。
3MM KT比3MM EPP要重吗?

网友:
KT是很脆,我使用下来的情况碳杆倒是不会撞击碎,不过KT机没有EPP经炸也是事实。EPP机的碳杆加强基本可以理解成碳杆自成网格,EPP只是黏在上面的薄膜,哈哈。至于重量,我怀疑不同批次的EPP重量都会不同,我这里的还算轻,我称了三张,共157g,每张重53g,不知道你的3mmEPP重多少?EPP板尺寸是600*1000的,我的KT板600*900重70g,算下来显然KT比EPP重。我切的机型是810翼展的INDEX 2.2,3mm KT空机重51g(这个数据是准确的),供你参考。

我也是头一次用拉线做KT,别的问题没有,就是飞了一会儿之后,线会松,该不是自己的拉线手艺太差吧。刚拉好的时候还是不松的,不过线松一点也不影响飞行(就我那比较差的飞行水平而言,呵呵)

网友:
另外,我用珍珠板做过同样大小的,空机重33g,不过珍珠板太弯了,搞的不是很有兴趣

网友F:
楼主,油门设置曲线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油门设置曲线了吗?
天6A 2.4G 呵呵  不能设置曲线

网友D:
请LZ分享一下拉线的方法。我是第一遍仅是绷直,并不紧,拉力也不大,然后开始按拉线顺序捋,捋两遍,逐步拉紧,最后捋的也不是非常紧,每个节点是绕两圈。

网友:
另外一个问题,珍珠板表面一直压的话能象EPP那样被压的平整吗?

网友:
跟大家分享一个做轮档的好方法,用热熔胶,把钢丝的末端插入热熔胶枪嘴1mm,再拉出来,就形成了完美的轮档,要剥掉也很容易,因为热熔胶是脆的。该方法既方便快捷,几乎也不增加重量,有兴趣的各位试试,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LZ分享一下拉线的方法。我是第一遍仅是绷直,并不紧,拉力也不大,然后开始按拉线顺序捋,捋两遍,逐步拉紧,最后捋的也不是非常紧,每个节点是绕两圈。
拉线我是学丰田绿帖子里面写的方法拉的,我拉的时候就没有拉紧,刚刚好就固定了,一个节点绕一圈。

网友A:
楼主进步神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进步神速啊

网友G(2011-04-20):
分享下配置吧 楼主

网友:
魚線也有分好壞,也不是能說是好壞是不同特性,有加入碳纖的線,不會因外力温度而有太大的長度変化.特性就是強度好但沒布線強,彈性小,(彈性大的線放長一點魚在吃就不敏感了)..其實以前三D機大家还沒做那麼小台,我就用布線,你也可以試試看但最小的好像二號或一号沒小數點以下的..再來就是我們叫珍珠板要穿線也是不方便用三秒膠(502)也會溶化,我挖掉小小塊再補上epp很好搞,以後奌502就方便了,,还有線線要預張一下才不會發生隔天就軟軟了...

网友H:
请问楼上大侠:线如何预张紧?
是拉线之前做的处理吗?
介绍一下。

网友I:
最近忙着搞汽油o,有三、四个月没玩了,回家充电,操练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分享下配置吧 楼主

C2204+10A好盈+8043  450TOP×电池 副翼8G银燕减重 尾翼 2个3.7减重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最近忙着搞汽油o,有三、四个月没玩了,回家充电,操练起来

高手出现拉,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手出现拉,呵呵。

哥,千万别!!!
坛子里高手如云,俺这吊水平,连做助手嫌不够格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H:
请问楼上大侠:线如何预张紧?
是拉线之前做的处理吗?
介绍一下。

預張就是,布線和纖維線都一樣拉一拉就好很多了,但正確是找個東西有點重量,把線靠重量拉他一段時間,沒有正確要稱它多久但低溫对透明的纖維線比較不容易校正,校正後應該不會想卷毛一樣,會直很多..可是如果你用的是一般的釣線不一定有效,我試都沒效..釣線的知識是釣具行老板看買了好幾次了才問我要線是做啥用途原來他早就看出我不是要釣魚的,也不早點教我可以省我奌錢錢..

楼主:
楼上的是台湾的兄弟?

网友:
真优雅哈!还想问一下啥背景音乐

网友:
背景音乐是甚么呢   赞一个

网友A:
这个哥们已经可以眼镜蛇蛇滚水平圆了
进步神速

惊人

变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哥们已经可以眼镜蛇蛇滚水平圆了
进步神速

惊人

变态!

 3个月前的帖子都让你翻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預張就是,布線和纖維線都一樣拉一拉就好很多了,但正確是找個東西有點重量,把線靠重量拉他一段時間,沒有正確要稱它多久但低溫对透明的纖維線比較不容易校正,校正後應該不會想卷毛一樣,會直很多..可是如果你用的是一 ...

谢谢您的指点,俺刚看见,回复晚了,抱歉。

网友:
背景歌好聽,是誰唱??歌名是??

背景歌好聽,是誰唱??歌名是??

网友K:
四面吊机,lz厉害!

网友A:
引用 网友K:
四面吊机,lz厉害!

四面吊机仅仅是3D入门罢了
眼镜蛇滚水平圆才算登堂入室
楼主兄弟今天传给我他视频的……
妖孽啊

楼主(2011-07-27):
引用 网友A:

四面吊机仅仅是3D入门罢了
眼镜蛇滚水平圆才算登堂入室
楼主兄弟今天传给我他视频的……
妖孽啊

此妖孽现在水平8字滚,右滚,垂直滚,垂直8字,SNAP TO HOVER,真机都可以做出来了。不过不够完美。

网友:
不完美的妖孽啊。

网友:
这个猛男已经蛇滚垂直8字了,自叹弗如!

网友L:
背面吊我总反应不过来
求拆招..........

楼主:
引用 网友L:
背面吊我总反应不过来
求拆招..........

我是开始正面练习的时候看机头,等到背面的时候看机尾,这时候的反映方向基本一致,熟悉一段时间就适应了。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