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比例象真机(油动)舵机选择问题

楼主(2011-02-14):
本人新手入魔,只飞过一段时间电动kt机,用的9克舵机。最近做了一架翼展185cm的P51D野马木制象真机,准备使用汽油机,看到不少论坛上谈到汽油机震动会震坏舵机的问题,现在想向前辈们请教汽油机的油门舵机,及副翼、尾翼舵机该如何选择。论坛找了很久未见相关资料,先行感谢

网友:
还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
去掉舵机固定座,用海棉胶粘

楼主:
因为有人发帖说,用塑料齿舵机做油门舵机,飞了几次发现塑料齿震碎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金属齿舵机

网友:
汽油机震动大,一般的尼龙齿轮容易坏,所以建议用金属齿轮

网友:
POWER HD 1501这舵机不错在用,你可试试。

网友:
舵机选用610或者MKS1210吧

网友:
没那么夸张吧。震碎。。。

楼主:
futaba的s3001、3003是金属齿吗

网友:
最好的办法是在发动机架上想点主意,像汽车发动机减震垫样在三维方向进行消震,模型机几乎是硬碰硬,加上转速高震动频率也高,机身的衰减能力有限,如果碰上震动频率共振,躲机很快就完蛋。

网友:
futaba的s3001、3003都不是金属齿,3001带轴承,3003不带。玩汽油机真的最好用金属齿舵机,一般配舵机的方法是你买飞机花多少钱那么舵机就用多少钱。像真机用舵机比3D机可以稍微差一点。

网友A:
请注意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舵机脱焊,根据我遇到的情况,舵机出问题的顺序是,先油门舵机,其次垂尾舵机,然后是水平尾翼舵机最后是副翼舵机。
    全部舵机都是用金属齿轮舵机,问题一样,在飞行途中,舵机突然没有反应,油门舵机表现为空中熄火,迫降后无法再起推动,经检查发现舵机没有反应,将舵机拆开在放大镜下发现舵机电机与电路板之间的锡焊有小裂缝,从新焊接后问题解决,但几个起落后问题又出现了。经检查发现还是那个问题(脱焊)。后采用铜线将电机与电路板进行连接问题解决。经过10个起落试验没有再次出现上述问题。
    飞机配置YAK 54 40CC 发动机 MT42 浆19*10 舵机春天金属齿轮

网友:
14楼模友说的问题值得注意,已前很少有此类现象。

楼主:
14楼说的很有道理啊,受教,看来震动大不但对减速齿轮组有影响,对电路的影响也很大啊。不知道有没有大家自己用过感觉不错的具体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注意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舵机脱焊,根据我遇到的情况,舵机出问题的顺序是,先油门舵机,其次垂尾舵机,然后是水平尾翼舵机最后是副翼舵机。
    全部舵机都是用金属齿轮舵机,问题一样,在飞行途中,舵机突然没 ...

我认为兄台所碰到的问题还是属于舵机的抗震与材料应用方面的问题,属于产品质量范畴

网友:
加个橡胶垫会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