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燕2220能上4s么

楼主(2011-02-14):
天行者原来配的是银燕2220用的3s
现在想上4s,不知道这个
电机
能上4s不?说明书是2-3s

网友A:
同问,飞机越来越重,感觉推力不太行了,上4S会不会烧掉这个电机?电调是好盈40A

网友:
绝对的不能。我试过,和你一样配置,我现在的老鹰翼就是这个配置。你上3S 25C以上的就可以。不行就上45C,但是建议最好别上4S

网友B:
4s一小会时间可以,超过半分钟大油门会烧

网友C:
能否上4S取决于电调的支持与电机无关只要电流不过载是不会烧掉的,3S换4S在相同功率下更省电效率更高,动力也更加澎湃操控性更是得心应手~

网友:
6楼别拿理论的东西瞎扯,我曾经相信理论都坏了很多东西。。。。理论是在无任何外部干扰下得出的。4S电不烧电机,固定电机的转子的磁铁也扛不住。。。。。。。。我的实践告诉我,理论就是参考,实践才是真理。。。。。
楼主要是不想坏电机了你就用4S,多余的不说了

网友C:
事无绝对,本人从翼龙、乌鸦、火焰、天行者都用4S飞过,4S123和4S锂聚都上百个起落,包括使用XXD套装动力也无出现问题,大油门地面试机会迅速发热,空中有自然风冷可以放心,但真正全油门飞行机会是很少的,瞬间加速爬升也不过十几秒时间足够了,注意动力间歇是可以避免烧毁的,总之4S换来的是动力和操控感的提升,比如大飞机手抛更加轻松,降落失败后复飞瞬间拉起变的更加从容,大风天气飞行操控性也有很大提高~

网友:
想要设备安全,就选3S吧,大油门的直插云霄也没问题。。。。4S能用,但是大油门嘛~~~~估计,呵呵,不说了。。。。。楼主自己看吧

网友D:
对于FPV载机,“价值连城”还是稳当点好,楼主不想在2KM外由于电压高了电调烧毁而。。。。。。。。。。。有利有弊,FPV还是建议3S,F3A之类的可以用4S,不过就算你上4S飞行时间增加,还是超不过1小时,得不偿失。这是我各人看法,尽 供参考

网友E:
要想上4S还是上银燕2820 07 KV960 电机吧,这家伙很给力。

网友F:
我用天行者2814 上4S 很满足

网友G:
4S电很暴力

网友H:
看电机的KV值
2220有两种KV值,930的上4S没问题,1200的就别用4S了。

网友I:
楼上讲的没错,烧不烧主要是电机KV高了 低KV 5S 6S都没的问题 漆包线绝缘等级够用了 只要电流不大 发热就不严重
电机不超载是没问题的

网友J:
小油门用应该可以,但不保险,全油门时间长了电机就冒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