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ylark、FY-21AP、超级独眼龙选哪个

楼主(2011-02-14):
本人要做在建高速公路航拍,飞行高度500米以内,最好能沿路线压线、定高、稳定飞行,设置简单点最好,不晓得选哪个好
各位提提建议,详细点哈
查了下有航点功能的是skylark和超级独眼龙,貌似超级独眼龙可以自主降落,这俩差价也不大
预算3000以内,FY-3ZT就算了哈
航拍是给自己单位做的,可能会有点钱,不会多,所以太高档的东西就算了哈

网友:
你这样的情况建议用独眼龙吧,定航点飞行,基本上就能拍到了。

网友:
FY21好,是AHRS,陀螺的,技术水平很高,任何天气都可以飞。

网友:
其他两款偶没用过。只用过SKYLARK。
SKYLARK带气压定高,航点飞行感觉不错哦

网友A:
ddddd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的情况建议用吧,定航点飞行,基本上就能拍到了。

独眼龙 功能是好但设置比较复杂 一般人搞求不懂 FY21好几乎不需要设置但没的航点设置    SKYLARK功能好  不需要怎么设置但平衡功能不好        目前唯一的办法是SKY  +FY的平衡仪  完美

网友:
只能独眼龙或者飞宇,skylark功能比较简单,实现不了你的要求

网友:
21AP能够配合电台指点飞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独眼龙 功能是好但设置比较复杂 一般人搞求不懂 FY21好几乎不需要设置但没的航点设置    SKYLARK功能好  不需要怎么设置但平衡功能不好        目前唯一的办法是SKY  +FY的平衡仪  完美

同意,我也是SKY+FY20A的配置~

网友:
独眼龙和Skylark使用的是红外平衡
现摘录Skylark的红外平衡原理如下,供参考
   正常情况下大地的温度是要比天空的温度高的(就算是夜晚或者是地面覆盖着雪),红外平衡仪正是利用了这个原理,通过感应天空和大地的温度差来进行飞机平衡,如下图:

    以横滚轴为例,如上图,图下方棕色部分表示大地,上面浅蓝色为天空,飞机上左右两个黄色为红外传感器,当飞机水平时,两个传感器各看到了一半天一半地,这样两个传感器输出是相等的,当飞机倾斜时如上图所示,左边的传感器就看到了大部分的相对较热的地和小部分的相结较冷的天空,右边的传感器则相反,通过这个原理,红外平衡仪就知道了飞机倾斜的角度,从而可以进行平衡控制.
    基于以上的原理一方面红外平衡仪可以在多数天气条件下使用,另一方面也有其局限性,比如必须要在开阔地使用,传感器头不能有东西遮挡,因此安装方面有一定的要求,如果是两轴的红外传感器,每次起飞前都要进行校准,从而适合不同的天气以及不同的飞行区域,因为不同的天气或不同的飞行区域其间的大地温度和天空温度可能都有差别.

网友:
那个都行,就看你技术怎么样了。

网友:
老鹰树,飞宇,Skylark,还有独眼龙哪个最好?

老鹰树的也有:自动 天线 跟踪遥测系统
现在才知道  Skylark 也有:自动天线跟踪系统了
其他的品牌是不是就没有这个:自动天线跟踪系统了?
老鹰树,飞宇,Skylark,还有独眼龙哪个最好?
哪个性价比最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独眼龙 功能是好但设置比较复杂 一般人搞求不懂 FY21好几乎不需要设置但没的航点设置    SKYLARK功能好  不需要怎么设置但平衡功能不好        目前唯一的办法是SKY  +FY的平衡仪  完美

超级独眼龙也不需要设置哦!呵呵,今非昔比啦!

网友:
我个人还是建议飞宇21AP加个606数传电台,地面用电脑指点飞行,一个稳定,二是放心

网友:
如果是应用航拍,建议选择FY-3ZT, 稳定、可靠、功能强大。

网友:
目前我选择的是超级独眼龙

超级独眼龙CYCLOPS OSD设计亮点:
亮点1---PA模式下飞机不再会出现横滚的现象,即辅助控制模式下最大滚转角度为40度,同时将自动锁定当前航向及高度,当模友需要对其姿态调整时,仅需进行副翼或垂尾操作,超级独眼龙即自动解除PA状态,待所有舵量返回中立点后,超级独眼龙再次进入PA航向锁定状态
亮点2----超级独眼龙支持7个航点的飞行,即航点间高度、方向、盘旋半径及盘旋方向可任意设定,真正实现了航点间的3D飞行
亮点3----超级独眼龙最大的好处是可自动加载之前一次飞行的保存数据,即当空中掉电或重新启动后,会自动读取上次保存数据,也就是说您再也不怕丢失GPS信号或者OSD重新启动了,您的爱机将会如实出现在你的头顶哦
亮点4----超级独眼龙系统中已经固化了默认飞行数据,即新购超级独眼龙后将各连线供电后,仅需修正舵机正反向后,即可直接进行飞行,特别提示:固有数据专为天行者设计哦,希望天行者用户不要错过
亮点5----众所周知独眼龙在升级方面一直是大家比较头痛的问题,此次超级独眼龙一改往日不可升级的旧姿态,模友可使用mini SD卡将自己心爱的超级独眼龙更新为最新版本
亮点6----mini SD卡的第二个功能,帮助模友记录飞行中所有常态数据,方便模友飞行结束后对其飞行数据进行认真分析,总结经验更改不足

超级独眼龙CYCLOPS OSD主要特点:
- 超级独眼龙系统中固有默认数据,仅需将舵机正反向调整完毕即可进行飞行
- 主板集成气压计,即气压计与GPS双数据计算,使其精度更进一步提升
- 玩家可自行DIY空速管,最简单的方式为使用KFC可口可乐之吸管自制,直接接入气压计计算空速
- 超级独眼龙采用双层板设计,更换了原有的电源系统采取开关电源的供电方式,在提高工作效率的同时降低主板发热量
- 可自主进行起飞功能,同时主板集成自动返航和自动驾驶功能,毋须额外扩充
- 可设定不含起飞点H的7个3D航点飞行A-G【航点设定更加人性化,集成3D航点,盘旋半径及方向可根据用户需求更改,同时支持A-B航点的高度方向等细化数据调整,B-C一样可以设定不同的高度及方向】
- 集成的红外探头增加为6个,可更加精准的解算飞机的真实姿态
- 抗击干扰性能进一步提升,彻底杜绝失控保护及自动返航过程中的抖舵现象
- 可由遥控器随时控制界面切换,同时优化显示界面,增加空速及地速显示数据
- 10赫兹GPS,快速的GPS搜星速度
- 提供开关设定板,可以不占用遥控器通道
- 内置丰富的设定参数,透过开关设定板进行设定
- 电流/电压传感器,支持最大50A电流检测

网友:
老鹰树吧~
老鹰树只要把一个飞控平台卖出去了,然后再卖模块挣钱的~!所以他们的模块多,功能多彩化,大家想要什么功能选配就行啦~!
像其它产品
他们都差不多是卖固定型产品,比如FY出的FY20AP,只是一个平衡仪,让大家尝试一下平衡仪效果,然后再出FY21AP新增功能,如果老玩家想要21AP的功能,只能重买一个21AP的!就会多出一个20AP的~!
其它没了解过,不过对红外线平衡仪........

网友:
我用的是skylark OSD 黄金版,现已升级至最新版。使用一个多月了,分别测试了自动返航、平衡飞行、航点飞行(2、4、8航点),感觉是很不错的。显示界面简洁,显示飞机与家的位置非常直观一目了然,开机自检完成后就可升空不需调试。配置了自动跟踪天线。除了自动降落以外,所有功能都有,个人感觉性价比非常好。

网友:
既然有项目做了  那就上真飞控咯 你想用FPV的初级设备去完成压线飞行 哈  是比较累的

别浪费米了 上个 100块的DK  OSD 可以了 自动返航 都有了 手控飞吧

网友:
看着太晕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D:
超级独眼龙根据这个原理用三轴红外信号结算出了真实姿态,并且可以适应大部分环境。
请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56776
低空飞行周围环境有山,降落时候周围有人

网友E:
超级独眼龙不能加20AP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