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喜欢多大的飞机?多大的展翼合适?

楼主(2011-02-14):
1.4米?
我刚才量了一下车尾箱,长度只有90CM,宽度只有100CM,怀具啊...

网友A:
我也喜欢大机,要做成可拆卸的

网友B:
我就是没有钱如果有钱。。。。。

网友A:
有钱有有钱的玩法,没钱也有廉价的玩法啊

网友C:
没有坐骑 我喜欢900MM以下的

网友D:
摩托车还是很方便,做一个专用架放2米的机都没问题,机身机翼都竖插放。电动三轮更好,又不要上牌,只是速度慢很多,太远也不中。

网友E:
大飞场我喜欢1米以上的飞机,小飞场我喜欢60公分以下的飞机,必须因地制宜哦!

网友F:
看去的场地大小

网友G:
大些翼展看上较养眼,可是没车族的携带就难喽,最好能够拆散成几个部分,
到场时只要将机翼、水平尾翼及机身(垂直尾翼+机身+机头)组装好用螺丝锁定,
俺是不是异想天开呢

网友H:
2米的空机个人做成本也就150,爽,就是不好带

网友I:
当然是越大越好,稳定抗风性好。那么大的家伙存放携带都麻烦,飞场要求也高。
只能说因地制宜,因车制宜。

网友J:
大飞机有运输难问题,设备贵问题,需要大场地飞的问题,炸机损失大的问题,小飞机相对运输简单,设备便宜,可以小场地飞,炸机损失相对小点,不对的楼下指正

网友K:
总之,在尽可能的条件下,选大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