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弱弱地问一下,DLG飞机是如何实现副翼同时向下的?

楼主(2011-02-14):
如题

网友:
要在控里面设置一个MOT to AIL的PROG. MIX

昨晚我研究了一晚上给搞出来了。
 有问题的话可以咨询我,呵呵。
可以实现功能,不过更加细腻的设置还在摸索之中

网友:
襟副翼联动???

网友:
8fg的话,还有一点要注意。

就是在FUNCTION目录下面,要把第三通道的MOT 的控制摇杆设置为 J3。默认不是J3的,也就是说默认不是油门摇杆,默认好像是SG开关。只有把它设置为J3,才能实现lz所说的那个功能。

开始,咋推摇杆,SERVO目录里面的第三通道都不动弹,把我郁闷坏了。

网友A:
dlg的襟翼的控制是设置在油门通道的。油门顶到最上的时候,是为0度。

另外最好设置一个开关来控制这个混控是否生效,常开的话,恐怕起飞的时候要用手压住油门杆。

网友B:
redwisejayzr走弯路了,如果是T8FG,里面应该有滑翔机模式的,想要襟翼向下变成刹车,打开butterfly混控(蝶式刹车)即可。。。不需要单独设计混控的

同时还需要的功能有起飞模式,普通模式和巡航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dlg的襟翼的控制是设置在油门通道的。油门顶到最上的时候,是为0度。

另外最好设置一个开关来控制这个混控是否生效,常开的话,恐怕起飞的时候要用手压住油门杆。
谢谢诶!那该如何接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redwisejayzr走弯路了,如果是T8FG,里面应该有滑翔机模式的,想要襟翼向下变成刹车,打开butterfly混控(蝶式刹车)即可。。。不需要单独设计混控的

同时还需要的功能有起飞模式,普通模式和巡航模式
谢谢!该如何接线呢?老大

网友:
呵呵,谢谢wohenzhuce。
我用的就是滑翔机模式,昨晚才开始学习滑翔机的设置,一开始就想到用混控实现,没想到用蝴蝶刹车,现在顿悟,呵呵。

还有想请教下,起飞模式,普通模式和巡航模式,他们的混控、舵面,都有啥区别、不同呢?
滑翔机,我是大菜鸟,呵呵。

网友B:
lxtsl: 以F的控为例,副翼2个舵机,一个接1通道,1个接6通道,其他和标准设置一样。

redwisejayzr:
起飞模式,2个副翼向上翘起2-3MM
普通模式,也就是副翼回位
巡航模式,2个副翼向下垂起2-3MM,平尾下垂1-2MM

你用蝴蝶刹车的话,就可以和油门联动了,就不用搞那些复杂设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xtsl: 以F的控为例,副翼2个舵机,一个接1通道,1个接6通道,其他和标准设置一样。

redwisejayzr:
起飞模式,2个副翼向上翘起2-3MM
普通模式,也就是副翼回位
巡航模式,2个副翼向下垂起2-3MM,平尾翘起1-2 ...

网友:
引用 网友B:
lxtsl: 以F的控为例,副翼2个舵机,一个接1通道,1个接6通道,其他和标准设置一样。

redwisejayzr:
起飞模式,2个副翼向上翘起2-3MM
普通模式,也就是副翼回位
巡航模式,2个副翼向下垂起2-3MM,平尾翘起1-2 ...

多谢啊。普通模式跟巡航模式都好理解,就是起飞模式有些想不明白。
能不能解释一下,副翼向上稍微翘起,是出于什么目的呢?

网友:
副翼向上翘起,减少机翼升力带来的分力,提升初速度,利于爬升。

说错了,我改正

网友:
学习了~巡航模式没明白~那样的舵面有什么效果么?

网友:
副翼向下时,飞机在获得升力的同时,也会获得让飞机抬头的力矩,此时,我们就需要轻轻的压杆以平衡这个低头力矩,最终结果是获得升力,且飞机保持机头指向。

那么,这个轻轻的压杆,就体现在水平尾翼要稍稍放下了。这个混控的曲线应该是需要不断的调试才能最终得出的

网友:
我说错了,再这里更正,在巡航模式下襟翼下垂2-3MM会因为升力增加产生一个抬头力矩,所以需要给一点降舵平衡飞机,是降舵,不是升舵!!不能搞错了!redwisejayzr抱歉误导你了

网友C:
补充一下,蝴蝶刹是指襟翼(下放)和副翼(上翘)像是蝴蝶的翅膀!

但在DLG中有个区别就是,DLG无襟翼的,把副翼调成和油门连动下放来做襟翼的功能。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补充一下,蝴蝶刹是指襟翼(下放)和副翼(上翘)像是蝴蝶的翅膀!

但在DLG中有个区别就是,DLG无襟翼的,把副翼调成和油门连动下放来做襟翼的功能。

如果DLG上设置蝴蝶刹功能,由于DLG无襟翼,那么打开蝴蝶刹功能的时候,机子的舵面就表现为副翼上翘(或者设置成下放)如果跟油门向关联起来的话,也能达到老苦所说的“把副翼调成和油门连动下放来做襟翼的功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DLG上设置蝴蝶刹功能,由于DLG无襟翼,那么打开蝴蝶刹功能的时候,机子的舵面就表现为副翼上翘(或者设置成下放)如果跟油门向关联起来的话,也能达到老苦所说的“把副翼调成和油门连动下放来做襟翼的功能”吧 ...

在遥控器中,不必理会襟翼的那2个通道,你只要关心副翼插在哪2个通道上就行了,比如默认的1、6通道,至于是让它上翘还是下放,通过菜单的数值来改变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