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2612v的接收机配好盈如何校正油门

楼主(2011-02-14):
新的电调,没有校正油门。按照对岸的方法,给接收供5伏电,对频完成后,上电调,电调去除红色的供电线,最大油门,给电调上电,电调音乐响起, 滴滴2声,最小油门,滴的一声。就没有反应了。。。。

楼主:
电池是2S的。。。

楼主:
问题解决。控内部模式出错了。

网友A:
請問樓主:
给接收供5伏电,对频完成后,上电调,电调去除红色的供电线,最大油门,给电调上电,电调音乐响起, 滴滴2声,最小油门,滴的一声。這樣就完成油門校正的程序對嗎??

网友B:
和大家说个重要点!
用2612V接收是不能设置电调的。反正我没这个技术设置电调。油门行程也不能校准的。
换别的接收校准和设置电调吧。设置好了就能在2612V上用这个电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