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三点的稳定起飞方法

楼主(2011-02-14):
常见后三点滑跑时很容易摆尾打转,有其是尾力臂较短的双翼机,据本人试验,发动机推重比大于0.7的模型在滑跑时将升降舵拉满,此时的尾轮效应很好就可避勉打转的现象,由于发动机有足够的拉力,一但模型离地,可立马方平升降舵,模型进入正常爬升。对于推重比较小的模型就存在离地失速的风险。

网友A:
 没那么复杂吧?如果你是一推油门能有多短就多短距离起飞的跑不跑偏看你飞机轮子...
建议你试下真机的方法.起步小油..慢慢的跑个5米以上.等飞机有向前的惯性后.方向舵回中飞机自然的朝起飞的方向跑了..再加大油门起飞.但需要跑道更长也更象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那么复杂吧?如果你是一推油门能有多短就多短距离起飞的跑不跑偏看你飞机轮子...
建议你试下真机的方法.起步小油..慢慢的跑个5米以上.等飞机有向前的惯性后.方向舵回中飞机自然的朝起飞的方向跑了..再加大油 ...

这种方式对尾臂短的模型还是不易操控,而真机的滑跑需推点杆让飞机减小主翼迎角,便于加速,模型的推重比都大于真机,大迎角起飞是可行的。相信很多模友有这样的体会:降落后的滑跑稍一修正方向舵后模型很容易打转。不同的机型差异还是较大的。

网友:
容易打转是不是重心相对于主轮太靠后了。

网友:
没飞之前试试慢跑,差不多直就行了,推油加速修正方向舵,速度够了就跑直了。哪有那么麻烦。

网友:
不是放之四海皆准的办法

网友B:
跟着学习一下油机的知识
我理解的后三点像真飞机尾轮都是随尾舵动的,低速滑跑时大部分都要靠修尾舵来保证直线,油门是逐渐推上去的,飞机达到水平姿态才轻拉升降舵起飞。
我只飞过下单翼泡沫像真机,我理解的滑跑时就拉满升降舵,尾轮是不是就更被压在地面上,更会影响直线滑跑。
我追求的完美下单翼降落:前轮着陆后飞机还是水平滑行状态,全收油门,拉升降舵,尾轮落地。这样反推到起飞上道理是不是一样呢。
如果按LZ的想法滑跑,是前轮先离地呢还是后轮先离地还是同时离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跟着学习一下油机的知识
我理解的后三点像真飞机尾轮都是随尾舵动的,低速滑跑时大部分都要靠修尾舵来保证直线,油门是逐渐推上去的,飞机达到水平姿态才轻拉升降舵起飞。
我只飞过下单翼泡沫像真机,我理解的滑跑 ...
你的理解只适用电动机且跑道很光的情况,油机的发动机很重,起飞滑跑时如前起落架一侧或双侧受阻就会打转或拿大顶。我是和楼主相似,起飞时拉满升降舵,不让尾轮过早离地,加强尾轮的导向作用,飞机一离地立即放开升降舵。降落时前轮一触地面也要拉满升降舵直至飞机停住。

Resize of 彩油1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我是用方向舵修正的

网友A:
后三点的有速度后会自己抬起后轮的吧?需要推杆抬后轮多跑一段不失速起飞?你不担心跑的时候还推杆拉大顶?
油机和小的电飞机在跑道有可能卡住轮子的情况下起步时是要拉杆避免头倒立.但一跑起来后不管快慢机翼产生的升力比任何操作都能更有效的消除路卡轮的问题,如果升力都不能解决这问题的话说明路太越野了.拉杆不如换更大的轮.
但不管什么跑道什么机型.一但飞机已经起步了最好都是靠油门缓慢增加来操作.飞机会自动保持姿态.不需要控制升降来干扰姿态吧?

网友C:
在低速状态下 方向舵 舵效不大 不过  飞飞龙的时候没啥感觉  起飞距离短也有可能

欢迎来交流飞行心得

网友:
不做多解释,多飞飞就啥都搞定了 不行可以尝试小油门滑跑,起飞还很优美~~

网友:
后三点的主起落架俩轮的前束也很重要的.
没有前束的情况下,由于前起落架的弹性作用两前轮会向两侧撇开一些,这时哪个轮子承重多些哪个轮子就有导向力,飞机就会向相应的一边偏,如不修正使起导向作用的轮子受力更大,进入恶性巡环,使飞机打转。
如用方向舵修正,两前轮就会交替起导向作用,使滑跑呈蛇形,使起飞速度、起飞的方向都受很大影响,往往操控者都不知道飞机什么时刻起飞,离地后会往哪冲!不安全感大增,观赏性大降!
俩前轮加了前束就好了,调好尾轮的导向作用,拉住升降舵能直线滑跑就行了。

网友:
跟高手们继续学习
LS朋友说的主要是头很重的大型油机的方法,分析的很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低速状态下 方向舵 舵效不大 不过  飞飞龙的时候没啥感觉  起飞距离短也有可能

欢迎来交流飞行心得

今天下午终于抽空小爽了两起落飞龙  跟狼版不同的是,偶是自己改的斜侧装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后三点的有速度后会自己抬起后轮的吧?需要推杆抬后轮多跑一段不失速起飞?你不担心跑的时候还推杆拉大顶?
油机和小的电飞机在跑道有可能卡住轮子的情况下起步时是要拉杆避免头倒立.但一跑起来后不管快慢机翼产生的升 ...

朋友我和你感受一样!  感觉他们把一个起飞搞的好复杂,我的泡沫FW190,在水泥路上都是跑直线起飞,低速的时候有点偏就修真方向舵,一旦速度起来了基本就是直线了,甚至连杆都不用拉,达到起飞速度后,飞机自然缓缓升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朋友我和你感受一样!  感觉他们把一个起飞搞的好复杂,我的泡沫FW190,在水泥路上都是跑直线起飞,低速的时候有点偏就修真方向舵,一旦速度起来了基本就是直线了,甚至连杆都不用拉,达到起飞速度后,飞机自然缓缓 ...
这样的草地、这样的飞机你飞一试试。且平一些的面积不大,也就
30米长十多米宽,所以起降都是考验。天上飞就是玩。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朋友我和你感受一1样!  感觉他们把一个起飞搞的好复杂,我的泡沫FW190,在水泥路上都是跑直线起飞,低速的时候有点偏就修真方向舵,一旦速度起来了基本就是直线了,甚至连杆都不用拉,达到起飞速度后,飞机自然缓缓 ...

1-2KG的泡沫机和5KG以上的汽油机肯定是不一样了,所以是在油动区发。

网友E:
拉满舵?还没够速度就拉起,然后失速--炸鸡

网友:
拉满舵 目的是加大尾轮与地面的附着力,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拉满舵?还没够速度就拉起,然后失速--炸鸡
不是“还没够速度就拉起”而是速度就拉满升降舵,再推满风门!低速时升力不大只用来增加尾轮的抓地力和减小前轮对地面的压力,随着速度的增加,获得的升力越来越大,前轮会轻轻地跳动着越过小障碍物,飞机一离地立即放松升降舵。此过程中风门一直是大风门,直到飞机爬升到安全高度。
起飞时“失速炸机”大多是新手,放松升降舵太晚了,俗称“拉翻了”!!!

楼主:
24楼是正解。最近又试了塞斯纳188(农夫机),OS46发动机,重3Kg,用同样起飞方式,效果很好,很短距离就可拉起。

网友(2011-03-25):
起飞第二难,降落第一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