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各位前辈求助,X2的钻夹头卸不下来了......

楼主(2011-02-14):
本人新手一个,买了个西马的C2和X2.想给X2换立铣刀的时候原来带的钻夹头怎么也弄不下来了,请问各位前辈有什么好办法吗.先谢过了

楼主:
   真是个麻烦的事情

网友:
真不懂了

楼主:
  真的没人知道吗

网友A:
可以用铁片搭在卡槽边上,再用铁锥轻敲铁片就可以了.
还有不是有钩形扳手吗,我是用角磨或者砂轮机把内圈磨薄一点,可以卡在钻夹头卡槽上,再用锤子敲.
不行,有台虎钳没? 夹上钻夹头,再抬升z轴,自拉把,也可以!

网友B:
回复 楼主:

x2有拉杆的吧,把拉杆旋松几圈,用小锤子轻轻向下敲下拉杆头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铁片搭在卡槽边上,再用铁锥轻敲铁片就可以了.
还有不是有钩形扳手吗,我是用角磨或者砂轮机把内圈磨薄一点,可以卡在钻夹头卡槽上,再用锤子敲.
不行,有台虎钳没? 夹上钻夹头,再抬升z轴,自拉把,也可以!

谢谢了,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x2有拉杆的吧,把拉杆旋松几圈,用小锤子轻轻向下敲下拉杆头就可以了

谢谢了,之前我也是这样弄的,可能是我太温柔了,今天气急了,爆*了一下,结果下来 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