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出出主意,这个十字滑台改怎么整阿!

楼主(2011-02-14):
这个滑台买来也停久的了,一直没时间搞,当时用煤油清洗后就一直放着.滑台如下图(散件图).
[localimg=400,300]1[/localimg][localimg=400,300]2[/localimg]
滑台轨道成色一般,可以说当时看到很失望,感觉轨道磨的很厉害.下层滑台是钢板的,
大概15mm厚吧,上层滑台是铝的(反正比较轻),厚50mm.4根轨道都是一样的,25mm宽,
轨道是滚珠的(滑块滚动有点涩,不过用力用手压着滑动就顺多了.感觉是应该能受力的,
不知道为什么上层滑台用铝材料).开始装的是底下钢的那层,因为滑台上有个基准台阶,
所以这个很快就装好了.装好后用百分表打了下整个行程内(40cm左右)跳动在1丝左右,
几个磨损比较大的地方跳动稍大,不过也没超过2丝.当时感觉相当满意,愿意为要10丝左右了.
不过问题出在装第二层铝滑台上.轨道装化后,打表发现两个轨道不在一个平面上,40cm的行程
内两头差了有20丝左右.后来才发现铝滑台的丝杆固定那头被撞击过,如下图.
[localimg=400,300]3[/localimg]
[localimg=400,300]4[/localimg]
[localimg=400,300]5[/localimg]
大家能给我出出主意吗,这个滑台还能整好吗?
我现在有两个想法:
1\就是把两个导轨安装面重新磨平了.不过这样丝杆座那还是有点变形.再就肯定没原来的好看了!
2\就是把撞弯的地方先敲平了,再把这个铝座放到个平台上,在上面放个百八公斤的东西,摆个半年
不知道这样能不能压回来,我的要求也不高,能压到5丝以内就可以了:)
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楼主:
第一次发图技术不过关,从发了

网友:
我不知道,楼下知道的请回答

网友A:
这么多好东西.    给我多好.

网友B:
买二手的这玩意必须是高手才行,如此精密的东西有点什么问题一般的DIYers根本看不出来,等你发现了几乎就等于一堆废铁,浪费钱财不说还闹心。
买的没有卖的精,有瑕疵缺 陷什么的,卖东西的是不会告诉你的,除非你能很专业的提出问题,否则事后出了问题,卖家一句“二手的东西就是这样的,想要好的干嘛不去买新的”。让人无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二手的这玩意必须是高手才行,如此精密的东西有点什么问题一般的DIYers根本看不出来,等你发现了几乎就等于一堆废铁,浪费钱财不说还闹心。
买的没有卖的精,有瑕疵缺 陷什么的,卖东西的是不会告诉你的,除非你能 ...

谢谢qhuaz提醒,原来不过既然买了,还是得想办法解决阿!不过下次肯定要三思而后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多好东西.    给我多好.

图上看不出有多少东西吧!

网友:
明显看出弯曲了,重新铣一下就行,有条件磨一下更好,用不着压,也压不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 ⊙ o ⊙ )啊!  我滴   还我

网友:
照片上都能看出来了,确实很弯了,

把导轨安装面重新磨一磨,用螺丝把导轨吃紧,或在导轨与安装面上垫一点东西,把它调平了,凑乎着用吧,

用重物压的方法估计不好使

网友D:
好像是滚柱导轨,比较难得的啊。把底板放铣床上重新加工下导轨安装面,不用上磨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是滚柱导轨,比较难得的啊。把底板放铣床上重新加工下导轨安装面,不用上磨床了。

珠子确实是圆柱的!

网友E:
送我吧,我能整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送我吧,我能整

谢谢版主关注,先容我自己试试阿,搞不定再说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