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赢40A

楼主(2011-02-14):
无法与控连接,我先按说明书上说的做,,先将控的油门推到最高后开控,接上电调电源,像说明书上说的一样出现了123声音,接着也出现了N声B的声音,但一直这样响没有停,没出现一声长的B,请教高手帮忙解决,我的控是XG7

网友A:
开控油门推上止点,开接收,电调123後把油门推下止点,b声後再n b声完成油门行程调校,可开始飞了

楼主:
先谢过了,等下回家试试看

网友B:
没对频吧

网友C:
说明书仔细看。。。。

楼主:
谢过了,不用看了,不小心接反了正负极,烧了

网友A:
基本电工常识也不到位

网友D:
可能你的油门通道设反了,要反向一下。

网友D:
另外,你先用舵机测试,保证接收机工作正常。还有,油门通道别插bat上去了,要插油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