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20d02的横轴的内六角螺丝用多大的扳手?

楼主(2011-02-14):
原厂的螺丝是内六角,没有工具,一直用两个十字刀口的螺丝代替,今天有个螺丝滑丝了,射桨。。。
决定还是用原厂的螺丝,请教大家,都用什么工具装这两个螺丝,需要买多大的内六角扳手

网友A:
内六角?!!!!??为什么我120d02原厂就是十字的?!!??

楼主:
我最近买的都是内六角的。

楼主:
有人知道吗?

网友B:
内六角,同求飘过

楼主(2011-03-16):
试了一下,用0.9的内六角,五金店3元一个,需要两个才能安装

网友C:
回复 楼主:
内六角螺丝也一样会滑丝和射桨, 主要原因不在螺丝,是横轴太细,里面罗纹不能攻太厚, 加上120d02的转速很大,所以无论用十字螺丝还是内六角螺丝都有可能射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