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02V。。。三轴到了。。。上图。。。。咨询

楼主(2011-02-14):
有朋友说。。这个东西不错。。入手了一个。。看看怎么样。。。

刚拆封。。。。现在准备把它用与ZIFEI  200   上。。。。。听说所有的舵机必须使用数码舵机。。。

现在还不清楚。。EP200上的CCPM舵机用哪种。。希望知道的朋友推荐下。。。要实惠点的。。呵呵

网友A:
   又一個受害者

网友:
入这些不应该
确实不应该
很不应该!
不应该
不该
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一個受害者

一看回复就知道是你。。。天天骂华XX垃圾。。却天天超关心华的价格。。你报价比华的官方还勤快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看回复就知道是你。。。天天骂华XX垃圾。。却天天超关心华的价格。。你报价比华的官方还勤快

那你不會以為 板凳 是我的馬甲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你不會以為 板凳 是我的馬甲吧?

晕你冒充寡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晕你冒充寡人~

  暈,你誤解我意思

网友:
哈哈,怪事天天有

网友:
要华X的控才能用

网友:
如果要用2702的话,必须要用数码舵机。
具体什么实惠我也不知道

网友:
蓝剑和北田的貌似都有合适的数字舵机。只是你的会不会自动重启要看运气了

网友:
华科尔的破烂!
华科尔产品!
不可以用!
不通用!
遥控!
不!

网友:
 又一个口水贴?

网友C:
自动重启的BUG

网友:
这个要看RP了

网友D:
什么价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价格啊?

450RMB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动重启的BUG

有人研究过。。重启是因为电压不稳。。。大多发生在切3D的时候。。。。在这个电子电路高手入云的时代。。。。一定会有人想出办法稳压的。。。。。等技术贴。。。:loveliness:

有钱的就去买MB吧。。。

华科尔。。的确很多地方不成熟。。。但是他的电子产品价格很亲民。。。特别是2801PRO。。。BUG修复后的确是个好控。。。。。

CB100。。。的确是入门的好机。。。。

觉得华XX垃圾的。。。不买就是。。。。

就算华2702V  BUG修复。。。卖个800.。

还是会有很多人骂。。。。骂完还会买。。买完继续骂。。。

无聊不。。。

网友E:
要注意一件事, 你們使用的高速數碼螺機是非常耗電,一定要把接收的輸入電壓保證有5.5V及有 3A輸出,不然電壓就過低重启

网友:
同意22楼的说法。
很多人都只关心所购买电调的输出电流大小是否适合,而没有留意电调BEC的输出电流大小。450直机使用的电调输出电流大,由于使用的也是大舵机,所以BEC输出电流也不小。而用在小直机上面的电调,BEC电流方面就未必适合。
按照网友们说2702V必需使用数码舵机,据我所知数码舵机都比普通模拟舵机耗电,使用4个数码舵机就等于加上4个电老虎,如果电调的BEC电流不能同时满足4个数码舵机高速工作,就有可能引起重启。

网友:
去配个·:华科尔 V450D01 配件 HM-F450-Z-45 无刷调速器
这个应该能和2702V是原装的1对儿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F:

如果配HM-F450-Z-45 无刷调速器,也應該再配华科尔舵机一起才是絕配.

因為数码舵机都有幾種速度,分別有50Hz 65Hz 120Hz 165Hz 200Hz , 另尾舵机都有三種, 960us 760us 1520us,
即數值越大越耗電. 所以只要用一個電流大一點的BEC便可.
我相信华科尔的舵机都不會有幾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配HM-F450-Z-45 无刷调速器,也應該再配华科尔舵机一起才是絕配.

因為数码舵机都有幾種速度,分別有50Hz 65Hz 120Hz 165Hz 200Hz , 另尾舵机都有三種, 960us 760us 1520us,
即數值越大越耗電. 所以只要用一個電 ...

请问 电流和电压。。哪个是导致2702重启的元凶?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注意一件事, 你們使用的高速數碼螺機是非常耗電,一定要把接收的輸入電壓保證有5.5V及有 3A輸出,不然電壓就過低重启

请问到底是电流导致重启。。还是电压导致的?如何将20A的电调改为输出5.5V。。。3A

楼主:
由于出现在电池还比较满的时候容易出现问题,由于斜盘和尾舵都需要数字舵机,这就比较耗电,而电池比较满的时候电压比较高,一般电调的BE C输出都是78D05之类的稳压IC,电压高时压降大,容易发热至输出电压不稳。可以考虑看看加大电调输出电流的办法或外接BEC。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压电流是相輔相成的, 當电流過大時电压就會降低,當电压過大時电流就會減少,
你說的20A电调是只說明是給馬達的最大电流,不是說BEC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