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7x的前后侧飞怎么反了,但左右没反,怎么回事??

楼主(2011-02-14):
买风神50套机是,卖家配了个k-7x给我,拿到手就安说明书上接,接好了一开,发现前后侧飞反了。因为不熟悉K-7X,就去问了有经验的,他们问我是不是通道接错了??要我换换,在改一改
舵机
反向,一个一个的试试。我试了试,就是对不到,因为左右侧飞没反,按左右侧飞的时候只有这两个舵机动,那是怎么回事啊???请教有经验的老手,以及用过K-7X的人,教教菜鸟,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左右侧飞的话后面的升降舵机是不工作的,如果反了的话就在十字盘混控里把左右改负值就行

网友:
谢谢,已经调好了。

网友B:
风神套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