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F6充电器坏了吗?还是设置问题?请教高手!

楼主(2011-02-14):
我的F6充电器,用锂电平衡充模式充电,充满后自动截至,应该到4.2V,但是电池单片只有3.84V。是我的充电器坏了吗?
有3个锂电选项,选了别的锂电还是3.8V自动截至,显示充满了。
请教高手,是充电器坏了?还是设置问题?

楼主:
应该是4.2V啊,用了1年了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把锂离子电池设为锂铁电池了?

网友:
先检查充电类型是不是锂电,再换个电池试试,也许电池有问题
我的用1年半了,一切正常

楼主:
新电池,格式的,锂电类型有3个,都试了,都一样3.8V截至
有高手说是F6太多山寨了,山寨的检测充满电压的电路只能用1年,解决的办法就是换A6

网友:
以前我是用B6的,可是那精度却令人无法接受,只好把它扔掉。换用了F6一年多,应该可以赞它一下平衡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