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传感器的问题:动力电压有显示,但电流和耗电量始终显示为零,问题大吗?

楼主(2011-02-14):
电流传感器的问题:动力电压有显示,但电流和耗电量始终显示为零,问题大吗?外行是否可以修复?

网友:
电流传感器的输出是不是有接触不良?校准的电位器调一下看看

楼主:
没看到有电位器啊

图片

图片

网友:
同问,我的是skylark OSD
我的还好一点,显示电流量和电压,就是耗电量不显示,一直是0

网友:
好像有伤,外行不推荐

但有的OSD接接收机、电调、电流传感器,通电连接有先后顺序
你先关闭遥控器,断开OSD于电流传感器连线,然后把电调插入电流传感器,听到无油门警示音后将电流传感器插入OSD,最后打开遥控器,看看行不行

网友:
的确!第二张图上的芯片好像烧了

网友:
应该是芯片损坏或者那根四芯连线有接触不好的地方

因为电流信号是通过那个四芯电线传给主板的,主板如果没有采集到电流信号就不显示电流,没有电流就不会有电量(电量是主板根据电流做积分运算出来的)。
还有,就是复位按钮,如果在电机旋转的时候按下复位按钮,电流就会被置零

网友:
一般是输出一个模拟电压到OSD主板上,板上有个校准的电位器。 如果传感器坏了,接触不良,电位器没调好,都不对的。好好检查检查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帮忙,芯片没烧,上面是厂家涂的什么东西。后来把电流传感器重置后,工作正常了。说明书上说电流传感器只需要重置一次就行,除非更换才需要重新校准,所以一直没往这方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