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 pro 舵机安装

楼主(2011-02-14):
我今天安装 亚托450pro 十字盘前部两个并排的副翼舵机的时候 遇到了问题,因为用的是北田的 Batan B213F 11g 数字微型舵机,在舵机折角处有45度挡板,没法安装(请见下图红色圈出来的),不知道有没有哪位模友遇到过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
切了即可

网友A:
拆侧板,从里面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侧板,从里面装

人家说的是舵机和旋翼头轴承座没法装吧,我觉得你只能把这个倒角想办法去掉,

网友:
螺距通道跟副翼通道必须切掉,升降通道从里面装。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指点,看来切掉这个倒角是必需的了,不知道北田是怎么考虑这个倒角设计的,影响安装啊。

网友:
设计用来上飞机的

网友:
这个设计师根本就没关心过直升机,我看设计师可能没玩过电直,所以仅仅考虑固定翼上使用。

网友:
人家亚拓450PRO设计的时候只考虑了几种舵机,肯定没有北田这个廉价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