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哥接配件!

楼主(2011-02-14):
今天回家收拾了收拾,目前可以用的就这些了,应该够了!侧板两面,单有一面又破损,看看您那两面侧板是否完好可以替换,大齿小齿(M1升级)和单项轴承组都很新,尾管固定座前伞齿(M2)总成也可以用,还有离合器罩杯几乎全新,发动机齿轮(M1),离合器固定座(很好可以用),发动机固定座,地板固定座,地板,脚架脚管、旋翼头总成(有一个桨夹不能用了一个可以),十字盘有两个一黑一白,您自己选择看哪个更好一些,或者还用您自己哪个!尾管是全新的,尾拉杆环3个也是全新的,油箱一个(昨天看好像您那油箱保不住了,设备座全新(就是您炸坏哪个)还有全套的拉杆和侧板螺丝,尾撑两个(无伤但有磨损)主轴固定座两个,轴承还可以的!尾拉杆一根。这样您的尾波箱还可以用,初步看用您那飞机上的和这些配配,再花少部分钱,那700还是条好汉。明天送到小宋那里,最好您自己鼓捣吧!还差什么您自己搞搞即可!

楼主:
飞机不炸永远练不出来!杜哥别有心理阴影!

楼主:
对了,还有部分配件由力哥赞助!

网友:
力顶!岂是好人两字了得 我怎么突然哽咽了 等我去那瓶啤酒去

网友A:
谢谢各位兄弟的大力支持,看着配件我好激动,不在乎钱多少,有人说我是性情中人,对了哥哥我最重的是感情的,能和你们着帮好兄弟一起玩真是我今生的万幸,兄弟们哥哥什么都不说了,但是哥哥要珍惜我们的美好时光,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各位兄弟的大力支持,看着配件我好激动,不在乎钱多少,有人说我是性情中人,对了哥哥我最重的是感情的,能和你们着帮好兄弟一起玩真是我今生的万幸,兄弟们哥哥什么都不说了,但是哥哥要珍惜我们的美好时光,谢 ...

哥 我刚看了贴以后 喝了两瓶补充了一下因为激动而流失过多的泪花 不过我还是想说一句“哥 我们都怕酸~~”

网友B:
还有师傅 我就不明白了 你居然连设备仓都有 这个不是常理应该备的配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 我刚看了贴以后 喝了两瓶补充了一下因为激动而流失过多的泪花 不过我还是想说一句“哥 我们都怕酸~~”

不知道上岁数的人都爱动情掉眼泪呀? 何况这么感人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loveliness:
啥都不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师傅 我就不明白了 你居然连设备仓都有 这个不是常理应该备的配件啊
zhe
这是台新机上的,装的时候还是用的老设备仓,为的就是省个日本产陀螺仪双面胶,我没你那么阔,那那东西送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zhe
这是台新机上的,装的时候还是用的老设备仓,为的就是省个日本产陀螺仪双面胶,我没你那么阔,那那东西送人!
怎么像针对我呀

楼主:
杜哥今天去保定出差,所以没来得及去,明天送过去啊。您看时间去拿!

网友:
刘老弟不急,我也十分忙,还有的飞呢,着周我飞YS的700和700E。你真辛苦!哥哥好心疼你。出长途可别着急啊。今天检查了一下侧板好象没坏,总之不着急,我的LOGO 600SE到了。先鼓捣它吧。今天有些人比我还急,早早的就把飞机取回来了。估计现在正在家里加班组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