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6充电器平衡精度非常好

楼主(2011-02-15):
早期买个B6,那个平衡度就不敢说啦,最后只能扔掉。后来买个F6,用了一年多,我是用来充6S的,到目前为止平衡精度没说的。 。

这个场面是用太阳能充电

这个场面是用太阳能充电

网友A:
能不能将3s电池冲到12.6v.?

网友:
这个总共得多少钱

网友B:
比较喜欢你的机身号码,其实x6也不错。

其实早期的b6也不差的,只要电池质量、一致性好,也会冲得很好。我早期也用b6,开始没什么问题,但后期电池用着性能降低以后就平衡很差了,之后换了一个x6用到现在,性能比b6好很多,而且很稳定,售后也很好,缺点就是放电功率低点。

网友:
我用B6+也冲得不错

网友C:
哈哈 ~~B6什么价 X6什么价~这样比没发比!
队长我曾经遇到过 充电器显示的是4.2V  但电池取下后 用万用表测试单片电池电压 有一单元就只有4.16V 其余都为4.2V
你不妨试试 把电池取下检测电池的电压和充电器显示的是否一致~这样的充电器不论精度和平衡 效果才好~
哈哈,我用的是X6  平衡精度是低于15MV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将3s电池冲到12.6v.?

2S---6S都是4.20自停报信。我图里的6S电池已用了好几个月。照样能平衡得很好。

网友:
这种显示的数据恰恰说明它的问题,建议楼主接万用表测量看看

网友:
LZ用表测一下看看。我也有一个F6确实比B6好

网友:
显示出来的不一定就是这个数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早期的b6也不差的,只要电池质量、一致性好,也会冲得很好。我早期也用b6,开始没什么问题,但后期电池用着性能降低以后就平衡很差了,之后换了一个x6用到现在,性能比b6好很多,而且很稳定,售后也很好,缺点就 ...

对的,放电确实有点慢,哈哈。不过X6确实精度很好。
不过,坦白讲,这些先串后平衡的充电器最郁闷的还是平衡时间。
我现在是x6 plus  和UNA6  都有,充电就一起充,放电就用X6 Plus 放电。

网友:
只要电池好,平衡也要不了多少时间。  这个F6看上去跟B6一样啊,估计也就是制造的时候多了个校准的步骤。

网友:
全是山寨品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 ~~B6什么价 X6什么价~这样比没发比!
队长我曾经遇到过 充电器显示的是4.2V  但电池取下后 用万用表测试单片电池电压 有一单元就只有4.16V 其余都为4.2V
你不妨试试 把电池取下检测电池的电压和充电器显示的 ...

低档万用表也有误差地

网友D:
LZ在这误导大家了 这个破充电器 到家5天就出问题了 垃圾中的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在这误导大家了 这个破充电器 到家5天就出问题了 垃圾中的垃圾
哈哈,是你运气好啊。不过,我也好运气。

网友E:
老知青也是搞技术的。。。这个问题应该严谨一些,改成“我手头这个F6精度非常好”比较合适。

    随便说说

网友:
从充电原理来看, 串冲比并冲高级,如果DCDC搭的好,效率也高。  缺点就是对垃圾电池支持不好。 平衡会花很长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知青也是搞技术的。。。这个问题应该严谨一些,改成“我手头这个F6精度非常好”比较合适。

    随便说说

改成“我手头这个F6 LCD显示出的精度非常好”比较合适。

    随便说说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知青也是搞技术的。。。这个问题应该严谨一些,改成“我手头这个F6精度非常好”比较合适。

    随便说说

网友F:
说得都挺紧密,倒是没一个说到点子上的,
没一个说就***行,不是山寨货,适合入门新人级的.吓吓,不如去买50的简易充.
到最后没确定是F6,还是X6,还是B6.我晕死.能不能不打枪啊.

网友:
今天买了一个还没到货

网友G:
脱衣检查,从用料上也基本可以看出来精度。

网友H:
检测平衡精度,的确需要用万用表补充测量,但是就算再好的万用表也有误差,数字的5%,指针的多少忘记了
自己做电池的测试时也有发现一些问题,比如说万用表与充电器显示的电压不符,万用表与万用表的也不符,但误差在规定范围内
PS,你要是闲着没事,买上6个同一型号的万用表,把表笔的正负极都焊在一起,再量一个干电池电压,读书也会不一样。

网友I:
F6也是串冲?充一个3S 2200MA的要多长时间?是不是如果电池不好,平衡要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