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FT07的电池选用指南

楼主(2011-02-15):
整机工作电流:约170mA
遥控电池选用建议:
建议使用镍氢、镍镉、锂电电池,因为其容量较大,内阻小,放电电流大
锰锌电池及质量不好的碱性电池建议大家不要使用在遥控设备上,因为其容量小,内阻大,放电电流小,只适用于小功率、使用时间长的产品,如闹钟等

如在外场遥控设备没电,又没有地方充电的情况下,可购买质量好,口碑好的品牌碱性电池临时使用,不过该电池仅做为应急使用,所以不推荐长期使用。如果使用质量较差的普通一次性电池,有可能使得遥控设备不能正常工作。
谢谢!

网友A:
原來是這樣啊,可是為啥俺手裡的玩具控或玩具車車都能正常使用呢?玩具車車的工作電流怎麼都不止170ma吧?

网友:
我用eneloop ,谁用谁知道。
用碱性电池的话会用穷的

网友:
充电电池的购买成本稍高,但使用成本比碱性电池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來是這樣啊,可是為啥俺手裡的玩具控或玩具車車都能正常使用呢?玩具車車的工作電流怎麼都不止170ma吧?

几米或几十米控制距离的玩具控发生机电流远远小于170mA,即便干扰失控也无人抱怨,因为哪只是玩具。车本身动力耗电大于此值,同样失控也无人抱怨,因为哪只是玩具。
非常同意楼上铜河的观点,用充电电池环保

网友:
支持环保,少用或尽量不用一次性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