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老师们帮我看看我的260a怎么了?

楼主(2011-02-15):
我的九鹰260A一直闪蓝灯,遥控器对它不起作用,遥控器显示屏正常,我也按说明书对码了,也不行,是不是主板坏了,我仔细看了也没烧的痕迹。是什么原因?请老师们帮我解答一下。十分感谢!!!好几天没玩了,急死了。

网友:
一直闪蓝灯应该是没有对上频.按照说明书的步骤重新对频,蓝灯常亮即可.

网友:
楼上正解,我也遇到过,对下频就好。

楼主:
唉,我也是一直用说明书的方法对频,怎么没反应,我的操作如下:先按下油门(美国手)开关,再打开遥控器开关,显示屏出现- - -(我的遥控器不出现-----,显示正常)最后插入飞机电池。没反应,怎么回事?谢谢解答!!!

网友:
又一个。。。。九鹰的东西。。。算了吧

网友:
不妨把飞机 放平 等几秒钟 试试~
有些陀螺仪需要自检~但一定要平 且不动的放在平地上

楼主:
试过,还是不行。

网友:
回复 楼主:

以前我也出现过这个问题 , 照说明书是可以解决的  你这个方法是正常的对频,我记得说明书后面有说重新对频的说明,记得好像是按油门那个摇杆来的,你仔细看说明书里面有说明的,主要是我的260早就出了 记不太清楚了

楼主:
谢谢指点,我能想到的方法都试了,还是不行,我怀疑是不是主板坏了。

网友:
估计得换主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唉,我也是一直用说明书的方法对频,怎么没反应,我的操作如下:先按下油门(美国手)开关,再打开遥控器开关,显示屏出现- - -(我的遥控器不出现-----,显示正常)最后插入飞机电池。没反应,怎么回事?谢谢解答!! ...
说明书说的按下油门开关,是指把油门控杆从外向内按下去,并且按住,然后打开遥控器电源对码,不知道楼主是否理解成“把油门控杆往最低油门位置按住”,如果只是把油门控杆往最低油门位置按住,是无法对码的。

网友:
首先先确认按的摇杆,我是模式2  按左边摇杆(若是模式1按右边) 才是对频摇杆,我调的时侯先开摇控或先开飞机都可对好频。

网友:
祝你早日解决啊

网友(2012-02-03):
引用 楼主:
唉,我也是一直用说明书的方法对频,怎么没反应,我的操作如下:先按下油门(美国手)开关,再打开遥控器开关,显示屏出现- - -(我的遥控器不出现-----,显示正常)最后插入飞机电池。没反应,怎么回事?谢谢解答!! ...
按 住左面的那个摇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