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A电调功能说明书

楼主(2011-02-15):
产品特色:
   ● 采用超低阻抗PCB(印刷线路板),具有极强的耐电流能力。

● 具备输入电压异常/电池低电压保护/油门信号丢失保护等多重保护功能,有效延长电调使用寿命。

● 具有普通启动/柔和启动/超柔和启动三种启动模式,兼容固定翼飞机及直升机。

● 可设定油门行程,兼容市面上所有遥控器。具备平滑、细腻的调速手感,一流的调速线性。

● 微处理器采用独立的稳压IC 供电,而不是从BEC输出取电(6A和10A 电调例外),具有更好的抗干扰能力,大大降低失控的可能性。

● 最高转速可以达到210000 RPM(2极马达)、70000 RPM(6极马达)、35000 RPM(12极马达)。

● 具备完整的自主知识产权,产品可持续升级更新,用户更可以享受原厂软件升级服务。

规格:

持续电流
(A)
BEC
(V/A)
电池节数/舵机
Li-xx
电池节数/舵机数
Ni-xx
尺寸
cm
重量
(对)g
重量
(个)g
50A电调
50A
5V/3A
2-5 5-15
2-6 5-18
7.80*9.90
产品功能说明:

1.
刹车设定:无刹车/有刹车,出厂默认值为无刹车。

2.
电池类型:Li-xx(锂电池)/ Ni-xx(镍镉或镍氢)两大类电池,默认值为 Li-xx(锂电池) 。

3.
低压保护模式:逐渐降低功率/立即关闭输出,默认值为逐渐降低功率。

4.
低压保护阈值:低/中/高,默认值为中截止电压。

不使用锂电平衡放电监测保护功能时:

1)
当设定使用的是Li-xx 电池,则自动判断锂电节数,低/中/高情况下每节电池的截止电压分别为:2.6V/2.85V/3.1V。例如

使用3节锂电,设定为中截止电压,则低压保护阈值为:2.85X3=8.55V。

2)
当设定使用的是Ni-xx 电池,低/中/高情况下截止电压为开机时输入电压的0%/50%/65%。0%意味着不进行低压保护。例如:

使用6节镍氢电池,充饱电时电压为 1.44X6=8.64V,当设定为中截止电压时,则截止电压阈值为:8.64X50%=4.3V。

(注:40A和60A无刷电调在使用Ni-xx 电池时,低/中/高情况截止电压为开机时输入电压的0%/45%/60%)

使用锂电平衡放电监测保护功能时。此时在低/中/高情况下每颗锂电单体的截止电压阈值仍然为:2.6V/2.85V/3.1V,但

此时电调除了监测电池组整体电压外,还增加了对每个锂电单体电压的监测,一旦某个单体电压低于设定值,即启动保护程序。

5.
启动模式:普通/柔和/超柔和启动,默认值为普通启动。

普通启动适用于固定翼,柔和启动/超柔和启动适用于直升机。柔和启动和超柔和启动的初始转速都比较低,从启动到全速分别需要

秒和2秒,但启动后若关闭油门,3秒内再次启动时则均以普通模式启动,以免在做一些特技飞行动作时因反应过慢而导致摔机。

6.
进角:低/中/高,默认值为低进角。

一般情况下,低进角可以适应较多的马达。但是因为马达结构差异很大,请试用各个进角以获得满意的驱动效果。为提高转速,可以将进角设为高进角。改变进角设置后,建议先在地面进行测试,然后再飞行。

7.BEC输出电压5V ,额定电流输出2.5A,最大电流输出3A,可根据舵机状况选用,注意不超过最大电流输出。

在使用全新的无刷电子调速器之前请您仔细检查各个连接是否正确、可靠(此时请勿连接电池)。经检查一切正常后,请按以下顺序启动无刷电子调速器。

a. 将遥控器油门摇杆推至最低位置,接通遥控器电源;

b. 将电池组接上无刷电子调速器,调速器开始自检,电机发出“
123”上电提示音后,然后电机发出一声“哔---”长鸣音表示自检正常,系统准备就绪,等待您推动油门启动电机。

若无任何反应,请检查电池是否完好,电池连线是否可靠。

若上电后2秒电机发出“哔-哔-”的鸣音,5秒后又发出“ 56712”特殊提示音,表示电调进入编程设定模式,这说明您的遥控器未设置好,油门通道反向,请参考遥控器说明书正确设置油门通道的“正/反”向。

若上电后电机发出“哔-哔-、哔-哔-、哔-哔-”鸣音(间隔1秒),表示电池组电压过低或过高,请检查电池组电压。

网友(2012-12-21):
╭══╮    ┌═════════┐
╭╯让路║═ ║╰来拿分的╮ ║
╰⊙═⊙╯ └══⊙═⊙══~.. .

网友:
我咋觉得是XXD50A电调的说明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