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平衡大桨(只需两步)

楼主(2011-02-15):
第一步:大桨放在天平上找出差额,用胶带补齐差额。
第二步:找出两片桨叶的重心点,在较轻桨叶上用差额胶带找到合适重心。

网友:
你的第一步可以省略~~  大桨重量不一样倒不重要~~只要两边重心一样就可以~~
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我以前发的视频,只要配重好一片大桨也能飞!

其实就一步: 用大桨平衡仪, 再用配重就好~~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反了.lz那样做重心一致了,重量又不一样了.
应该第一步: 动平衡: 找重心, 用胶带在其中一桨接近桨尖方向补齐差额,做好重心一致后做重心记号.
       第二步: 静平衡:在重量轻的桨的重心位置加胶带加重直至与另桨同重.
这样做才能重心一致,重量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了.lz那样做重心一致了,重量又不一样了.
应该第一步: 动平衡: 找重心, 用胶带在其中一桨接近桨尖方向补齐差额,做好重心一致后做重心记号.
       第二步: 静平衡:在重量轻的桨的重心位置加胶带加重直至与另桨同重 ...

重量 与 重心 很难都兼顾~~   直升机上只要两边大桨重心一样就可以~~~

PS:  应该说只要两边平衡一致就好~~~

楼主:
不太好懂,晚上上图

网友:
1.找到COG 配平
2. 重量轻的一幅可以在COG上面配平重量就可以了

网友B:
高级浆貌似出厂都平衡好了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级浆貌似出厂都平衡好了的吧

话是这么说~~但是还是自己亲自做一下测试好,如有震动就更加好找出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都会差一点也就0.5克之内

楼主:
桨一般会差0.1 ——0.6克之间,完全一样的10副里可能会有一副。在天平上同时放上两片桨,其中一个会轻一点,一般我都用红色胶带,准备略大一点的,先放到轻的一侧,如果重了,胶带拿起来剪掉一点,直到天平平衡。先不要沾到桨上。

楼主:
第二步:重心问题先看重的桨找到重心,我一般用个壁纸刀片,找到后实线标记。再看较轻的桨。一般差的不多。俩桨对齐。在轻的桨上在同样位置画一条线(我画的虚线)用刀片支柱轻桨,桨往左偏红色胶带就往右贴,桨往右偏红色胶带就往左贴,可以来回试试,直到重心落到和重桨同一个位置上,还有一种可能,重心完全一样,就把红色胶带贴在重心位置。这样重量和重心基本会完全相同的两片桨。我的500桨差了正好一克,但重心很接近,就把胶带都缠在重心位置了。真的很管用。买不起锂电用的123,桨速很慢,差一点就斗得厉害,调完后非常平稳,快没电时都没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二步:重心问题先看重的桨找到重心,我一般用个壁纸刀片,找到后实线标记。再看较轻的桨。一般差的不多。俩桨对齐。在轻的桨上在同样位置画一条线(我画的虚线)用刀片支柱轻桨,桨往左偏红色胶带就往右贴,桨往右 ...

完全不实际~~  有很多大桨生产商的为了飞行更稳定,  在大桨外侧埋有铅铁  (例如 很多无副翼大桨都这样) ~~  所以重心都会在桨的边缘
我上面都说过了, 只要在大桨平衡仪上做好两边平衡就好!

网友:
与12楼握个手,我也是这样做的,这样才能动静平衡一致

网友C:
坛里已经有人公式证明过了,
只需一步:  重量配等即可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坛里已经有人公式证明过了,
只需一步:  重量配等即可 !!

对的~~ 我在上面都说了几次只需一步即可~~~  他们都不听, 好像搞得很专业似的

网友:
只学习 不说话 :loveliness:

网友:
无所谓的    先调重心在调重量太麻烦了 两个胶带不爽      我是根据经验  适当的用胶带迁一下中心就好了····   也感觉不出差异

网友:
直升机的桨很薄,其近似于一个没有厚度的旋转平面,所以它的平衡只需要考虑离心力平衡而不需考虑离心力偶的平衡。
根据向心力公式F=ω^2*r*m,(ω角速度,两桨相等。r=重心到主轴心距离,m桨叶重量) 以及力矩公式M=F*L,在大桨平衡仪上平衡两支桨的力矩即可(重心不等的时候,重量也一定不相等,但不影响动平衡)。当然,楼主细心,重量及重心都相等情况下,力矩一定相等了。没大桨平衡仪的同伙可以用楼主的方法,也可以用旋翼头来充当平衡仪。

网友D:
LS 重心不一样的时候,重量可能是一样,我的2个桨就是这样,还有个桨重量大的重心反而靠里,如果按照LS的方法,力矩一样的话,就要在重量大的桨上再粘胶带,这样重量大的桨就更重了,这样旋转起来可能就会有双桨

网友:
引用 网友D:
LS 重心不一样的时候,重量可能是一样,我的2个桨就是这样,还有个桨重量大的重心反而靠里,如果按照LS的方法,力矩一样的话,就要在重量大的桨上再粘胶带,这样重量大的桨就更重了,这样旋转起来可能就会有双桨

重心不一样而重量一样,则力矩一定不等;一只桨重量大而重心靠里,另一支桨重量轻而重心靠外时,力矩反而有可能相等。
当力矩相差较大且转速低时震动会比较容易被察觉到。一对桨重量一样重心不同,并不能因为你没发觉它震动,而推翻上述物理定律,只可能说明它们的重心差距不大导致震动不易被观察到而已。
另外,双桨通常是旋翼头上的连杆长度没调好导致两桨迎角不同而产生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双桨通常是旋翼头上的连杆长度没调好导致两桨迎角不同而产生的吧~ 非常同意此观点。所以现在旋翼头上都用的是一体的球头扣,有效减小误差,只调连接斜盘的那根长的那根。效果很明显。   公式F=ω^2*r*m    还有公式,明显是教授级的,可惜啊我只是个小学科学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