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关于maxpro x6 plus

楼主(2011-02-15):
大家的maxpro x6 plus的风扇在启动的时候是不是都有一种像是摩擦到什么东西的声音?
运转一会儿就没有了?我的有这种现象问下大家这样正常吗?

网友A:
PLUS启动时,会检查风扇,大约启动2~3秒,属于正常。
但有声音不正常,请检查风扇是否异物或者是其他原因

楼主:
我的充电器是刚买的,当温度高了风扇启动时发出嚓啦嚓啦的声音,运转一会儿就没有了,卖家告诉我说这是正常的每台x6 都是这样的,我觉得不会这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US启动时,会检查风扇,大约启动2~3秒,属于正常。
但有声音不正常,请检查风扇是否异物或者是其他原因

您说的那个开机风扇自检倒是正常,就是风扇有嚓啦嚓啦的噪音,当充电的时候机器温度达到了风扇启动,刚转开就有嚓啦嚓啦的声音,运转一会儿就没有了,卖家告我每台都是这样的,也不知道正常不?

网友:
卖家骗人,我的运转起来相当安静,不会咔咔响。通常咔咔响只会发生在风扇用旧或轴承得不到润滑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