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是用有副翼还是无副翼的好

楼主(2011-02-15):
练模拟一段时间了,想上亚托500E或600E真机,但不知是有副翼或无副翼的好,在这之前暂时不考虑3D飞行,只是航线的。

网友:
那有没有副翼对你来说,感觉是一样的,但是成本就不同了

网友A:
500和600飞起来区别不小~~~
新手还是先上有副翼吧, 不用为数据调教而烦恼~~    而且有不少新手都说无副翼对他们太灵敏了
等熟悉了有副翼, 可以考虑尝试无副翼

网友:
听说FES好,调机简单点

网友:
如果说稳的话, 单轴飞行器肯定没有多轴的稳, 前提是你是不是只求稳。

昨天还是前天就有人发贴问过同样的问题, 个人建议如果只追求垂直升降而已,请选用3轴/4轴/6轴飞行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0和600飞起来区别不小~~~
新手还是先上有副翼吧, 不用为数据调教而烦恼~~    而且有不少新手都说无副翼对他们太灵敏了
等熟悉了有副翼, 可以考虑尝试无副翼

谢谢指教

网友:
那个发贴的人就是我。。。。。我也在纠结无副翼呢,无副翼毕竟不是平衡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