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T夹头与 ER夹头

楼主(2011-02-15):
BT夹头与 ER夹头的锥度相同吗?
BT30的刀杆可不可以接到RE32的延长杆上,有条件的调友请试试看。

网友:
不一样的,不过BT可以和ER合二为一

网友:
见过ER20在BT上,是一体的

网友:
貌似bt夹头是7:24的,不可以直接装,并且bt的锥度只定位,不自锁,传递扭矩靠那两个键槽。不知道这样说对不对。
不过er杆可以diy嘛,改造一下一切皆有可能

楼主:
我的用意是用C25-ER32的延长杆做主轴。
看看合不合适。
C25-ER32的延长杆是中空的可以做拉杆抽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用意是用C25-ER32的延长杆做主轴。
看看合不合适。
C25-ER32的延长杆是中空的可以做拉杆抽刀

我也正在这样考虑,BT30和ER应该都是7-24锥度的,大锥都是30多一点,暂时不考虑端键,用拉钉拉紧,主要是BT30的刀柄好买
坛里的大侠指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正在这样考虑,BT30和ER应该都是7-24锥度的,大锥都是30多一点,暂时不考虑端键,用拉钉拉紧,主要是BT30的刀柄好买
坛里的大侠指点一下

我想到的是ER32的延长杆好买,且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用意是用C25-ER32的延长杆做主轴。
看看合不合适。
C25-ER32的延长杆是中空的可以做拉杆抽刀

貌似不可以,ER32的内孔锥度重新加工了

网友:
BT30的锥度是7:24,er32的锥度是多少?

网友:
BT 30後面錐度尺吋不含拉桿螺絲
錐度8.3164887
錐度尺吋用梯型來說,上 17.6 ,下 31.8669,高 48.8
上底那邊有半徑0.5的圓角

  錐度改一下,忘記調到小數位

网友B:
我看有资料说BT30是7:24的锥度,这里怎么说成是8度了

我看有资料说ER32也是8度的锥度,看来可以用了

7:24,和8度,我计算了一下,好像差别不大,但也不是绝对一样

这下简单了,楼主买个ER32和BT30回来,组装测试一下效果不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有资料说BT30是7:24的锥度,这里怎么说成是8度了

我看有资料说ER32也是8度的锥度,看来可以用了

7:24,和8度,我计算了一下,好像差别不大,但也不是绝对一样

这下简单了,楼主买个ER3 ...

不好意思! 修正一下,錐度是
8.3164887
家裡的ATUOCAD 數值沒調到小數第4位

网友:
越来越晕了,到底BT ER锥度是多少啊,谁有BT30和ER32实际试一下啊

网友:
http://kato-koki.com/taps/sa3.html

這裡有CAD 檔,自行下載量測吧! 我怕我又說錯....

网友:
er的角度是标准的8°

楼主:
切实查清楚了,BT是7:24,ER是8°,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