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求各位老鸟帮忙!

楼主(2011-02-15):
我用全新好赢40安电调http://trade.taobao.com/trade/de ... deID=63245267493500  配银燕 EMAX BL2820外转子无刷电机 KV920  配APC9060桨,上4S5000毫安30C电池,推油门不正常,具体症状是:推油门前半段咳嗽,中后段正常,收油门有大概3秒的延迟。
开始我以为是接收机问题,换了台控和接受还是老样子,换3S就一切正常了,请老鸟帮帮忙分析一下,还有就是我感觉电调声音好像不对,最后的一声是高频率连续响,正常好像是连贯的

网友:
电调设定,然后再检查各个接点,如果还是这问题换个电调

楼主:
:loveliness: 感谢“汶川热带鱼”的热心解答,你说是电调设定的话,3S也是同样的声音,一切正常,怎么解释?我再试试吧。谢谢!

网友A:
150大洋?  你这个是不是设定问题  我108大洋买的  问题更神奇

所有设定都设过  用新西达电机就可以不咳  用浪与的 就 75%油门咳 这是在用FUTABA 大九顶级控的情况下

然后换用 三和 RD6000 SUPER 控制 一点问题都没有 神吗 搞不好是山寨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0大洋?  你这个是不是设定问题  我108大洋买的  问题更神奇

所有设定都设过  用新西达电机就可以不咳  用浪与的 就 75%油门咳 这是在用FUTABA 大九顶级控的情况下

然后换用 三和 RD6000 SUPER 控制 一点问题 ...
 我也百思不得其解。

楼主:
这个电调很是麻烦啊,不知换60安会不会好点

网友:
建议用中威特电调,我用过一个,曲线很不错,好赢的真不好分真假程序很多版本

网友:
你这配置跟我的2米机一样,我用3S电、1365桨,4S不敢用,2820配9060好浪费哇
应该是电调问题,换个电调试试啊

楼主:
我怀疑电调是B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