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电源

楼主(2011-02-15):
现今里电支持5c充的不小,大功率充机也不小,如eos 720i sduo3 500w+500w,用二个平宜的12v 40a 的开关电源串联,便成24v 40a 960w ,较买个24v 960w的平宜不小,更易找.....

网友:
 请问楼主有试验过吗?

楼主:
这图是老外的,老外爽用中,没问题

网友:
不是所有的开关电源都能这样串吧

网友:
如果是可以这样做的充电器,早就看过了,和买个24v1000w的相差不到50元,还增加安全风险,还不如直接一个开关电源好

网友:
楼主,这个图是我的,RCG上拷过来的吧?

网友:
用两个相同的电源串没问题的,两个电源输出电流都一样的,所以两个输出的功率都很均衡!并联就不行了,总是电压稍微高的那个输出电流大一些,这样那个就会超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