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丝断在金属里怎么取出来呢(有图)

楼主(2011-02-15):
刚修好的JJ又炸了啊,三颗螺丝断在牙里(中联摇臂也有一颗),有什么简单又好用的办法把断在牙里的螺丝取出来吗,刚网购的配件不想又网购了啊,邮费都比配件贵了。。。

网友:
这个一般的工具可能搞不出来哈,用电火花看行不行,一般做机加工的地方有设备取!

楼主:
刚才潜了下水,好象是没有办法解决了,看来还是重买个换上好了,唉,杯具了

网友:
如果你有工具,可以用小1号的钻子钻进去,然后加热,试试反拧出来

网友:
如果是通孔比较好办,市面上有反螺纹取断螺丝的工具,有没有这么小的就不知道了,实在不行就打孔扩孔再攻丝吧~~~还有最后的杀手锏—买新的~

网友:
个人认为,先了解断裂螺丝的直径,然后找小一点的钻头在原有的基础上钻孔,钻到与孔内断裂螺丝的长度即可,然后找与断裂螺丝相同的丝牙再将孔内的丝攻一遍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楼主:
呵呵,谢谢楼上各位指点了,可是小弟手上就一打火机和一电烙铁 ,看来最简单有效的办法就是买新的了。。。

网友:
同意5楼建意

网友:
好像见过有人取出过,是用电钻使劲压着,旋转,给转出来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顶高手指教

网友:
如果楼主离我近,这事就好办了 比尿尿解裤扣还容易

网友:
先加热,然后用电钻直接打下去...(甭想在螺丝上面打孔,12.9级的螺丝.不用意淫了).把螺丝孔搞花了也没事.直接用个长点的螺丝再用螺母拧死......还有就是刹车冒不建议新手装上.原因就是因炸鸡旋翼头卡在上面将螺丝掰断...

网友:
  如果是M2螺丝,可以用1.6以下的钻头打孔,打完加热,找根三角型的东西插进去看能不能取出吧。

通孔会简单多,盲孔的话就祝LZ好运。

之前帮模友搞过,贴张图激励一下LZ。

网友:
找个有一定钳工技术的人就可以搞定

网友:
断头螺丝取出器

网友:
没工具很难
刹车盘螺丝断了可以不装,更好。但是大桨夹球头螺丝这样断了就杯具了

网友:
电钻伺候。

网友:
12.9的螺丝那么硬,钻头都不好找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