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条电O!请大家指教下!

楼主(2011-02-15):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QzODEzNjUy.html首先感谢便便鱼割爱!让出此船~顺便请教下大家是不是电机不给力?感觉船无法离水~是不是重心不对?而且加速是阶段性的~油门推到底速度很慢5秒后突然加速!不知道是电调设置原因还是无法离水的原因!红色的是我的!黄色的是杨胖胖的!

楼主:
实在不会发视频!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QzODEzNjUy.html  大家帮看看!

网友:
盖子上装个小矿泉水瓶子 或泡沫就不怕翻船了

楼主:
现在不知道怎么让船离水!是不是重心靠前了?

网友:
半浸船型在起步后会有个起滑的阶段,时间在几秒左右,时间跟动力的搭配和浆有关,时间越短越好,证明动力系统效率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不知道怎么让船离水!是不是重心靠前了?

你的船可能是直轴的问题,也就是浆的角度问题,是正常的,可以把重心调后点看看~

楼主:
确实只硬轴的!

楼主:
电池已经压在最后了!难道要上2快3S并联?

网友:
五秒 是起滑阶段~~还有 上面的 跑法   不是 顺时针么.....为什么 胖胖说逆时针....

楼主:
因为她分不清顺逆=-=

楼主:
谢谢海维兄帮发视频!还是希望割爱小闪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她分不清顺逆=-=

楼主:
2块3S并联后效果好一点!但速度还是上不去!

2块3S并联后效果好一点!但速度还是上不去!姿态也不是很稳!请大家帮帮忙!推荐下怎么升级?想换电机!最好自己的3S 2200 20C可以用上!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Q0MDYzNTQ4.html

楼主:
还有艘上次想出的VOLVO没出掉!自己改了下上了2865 3600KV电机!3S 2200 20C 格式电池!感觉直线都会翻请问是因为要上水刀的原因不?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Q0MDYzOTg0.html

网友:
发张O的内部布局图和屁股的安装图来帮你看看吧!

楼主:
谢谢三十兄愿意帮忙!图片是便便鱼的!等拍了再上点!

网友:
把压水板拆掉吧,不然就只能换软轴~~~~

网友A:
要改的地方不少啊!首先是电机的位置太靠前了,其次是B28的电机本来扭力和功率就小了。看你尾部的出轴也向下压的太多了,压头厉害。要跑起来不是小手术能解决的。

楼主:
 看来玩玩还是要搞个MONO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