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YT55发动机问题

楼主(2011-02-15):
请问这个地方活动量是有这么大的吗?

都擦到端盖平面了。

端盖没看到密封平垫。

网友A:
风扇座上到位,应该不会如此

网友:
风扇座安装的时候,后面要顶住曲轴,不要让曲轴前后有太大的活动范围,另外黑色橡胶圈就是密封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扇座上到位,应该不会如此

谢楼上的。
不过曲轴并没有滑动呀,就是连杆和曲轴连接处来回滑动比较大,以至于碰到端盖。

网友:
那肯定就是曲轴后面的大轴承没有上到位 不然是肯定不会出现这个情况的!LZ再检查下大小轴承 看看是否都上到位了的!

楼主:
谢谢大家。

看来要大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