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做这个机架

楼主(2011-02-15):
材料用A3  12MM厚的板材,两面不用磨床加工,图中所有3MM的孔实际要加工成4MM的螺丝孔,图中所有4MM的孔实际要加工成5MM的螺丝孔,所有5MM的孔实际要加工成6MM的螺丝孔,其余的 内六角螺杆的沉孔,圆轨和丝杆的固定孔,按图做就可以。请能做的留个联系方法或QQ:917507932[qq]917507932[/qq]最好是在杭州市附近的。CADl图纸605117[/attac

机架.dwg

楼主:
目标机机的样子

网友:
既然都让别人代加工成这个程度了 就直接把架子弄好得了 估计性价比更高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弄才更好些,小弟菜鸟,请明示

网友:
设计的和我这个差不多

网友B:
我的Z轴用的是25MM的钢板,楼主用12MM的做机架太单薄了

调整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Z轴用的是25MM的钢板,楼主用12MM的做机架太单薄了

做下来估计得多重?我还想着用15厚的铸铁做个,估计也得100斤+了。

网友C:
你要做多大的,12的板子太薄了,我20的A3刚  20的光轴,210*210行程,就你这个结构,有时候感觉立柱都晃动

网友:
重量我没去计算,我只知道我那720MM*530MM*50MM的工作台有300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要做多大的,12的板子太薄了,我20的A3刚  20的光轴,210*210行程,就你这个结构,有时候感觉立柱都晃动
 不会晃动啊,我已做出来试过机了

调整大小

网友:
能感到晃动那是废铁,没感到晃动也不定就是好鸟,1~2丝的晃动是看不出来也感觉不到的,但是出来的作品却是可以测量的. 有时候精度问题还真不能只盯着丝杆和滑轨,多关注点整体刚性吧,一起弱和一起强都是正确的,就怕木桶效应兑现,那才叫浪费
当然,不在意精度另当别论,请完全无视上面的所有废话

网友:
只做板材,也许难度太大,干脆找人把所有机架部分做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机架尺寸400*500*450,有效行程250*320*110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弄才更好些,小弟菜鸟,请明示

如果没有什么设备 动手能力有限的话 那就代工成品机架吧 (我所说的机架是包括电机座 和光杠
加工出来的铁板 回去自己组装不一定遇到什么问题 想象不到的干涉 螺丝孔位不对 之类的
除非有现成的成品机器 原封不动的 照做还行
如果有动手能力还有设备的话 可以慢慢改 要是两样都没有 倒时够你郁闷的 很可以变百年计划
再说 料都下完了 只差组装的话 加工费不比组装好差多少  意义上就完全不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什么设备 动手能力有限的话 那就代工成品机架吧 (我所说的机架是包括电机座 和光杠
加工出来的铁板 回去自己组装不一定遇到什么问题 想象不到的干涉 螺丝孔位不对 之类的
除非有现成的成品机器 原封不 ...

是道理

网友:
我的半成品一年多了,都还没装上

网友:
老刘应该没问题,我在他那买的机器这两天应该快到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说的有道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