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重心

楼主(2011-02-15):
直升机重心偏前,有什么好方法调整,请高手给点建议

网友:
不严重的话就用微调,重很多的话就把尾舵往后面移,还有电调这些能往后放的尽量往后点安装

楼主:
忘说了是油机

网友A:
秤砣 明白不

网友:
一般来说油机 重心不用调啊
一般都不是很严重,拿微调 调就可以了, 油机 还得有 油 刚开始满箱油跟 飞会 油少后 重心也略微发生变化的, 。查查 十字盘吧 是不是 有点往前倾斜

楼主:
十字盘很平,就是机头前倾的厉害

网友B:
从遥控技术上看到的方法 将达到起飞状态的飞机(就是上电不上油)用双手抓着旋翼头拿起 使主轴与地面水平,然后让飞机绕主轴自由旋转到平衡位置 这时如果机尾指天就是头重 指地就是头轻 最佳状态是水平略向天30度左右

网友B:
最好不用微调吧 那倒飞的时候不还是不平衡么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这办法不错

楼主:
继续等待答 案